亚托600 可以用INO-Lab HG-D660MG

楼主(2009-09-02):
亚托600 可以用INO-Lab HG-D660MG大力高速数码
舵机
吗
新手想问大虾
亚托600 可以用INO-Lab HG-D660MG大力高速数码舵机吗
效果怎样 谢谢

网友A(2009-12-02):
应该是可以用的,我用660MG锁600油机尾。正飞倒退航线都没问题,简单3D也可以,401+INO660MG

网友B(2010-01-31):
我斜盘用650MG,油门用660MG,很好。
狠炸过一次,一个舵机都没坏,真的很不错。
不过锁尾不知道行不行,我锁尾还是用传统配方401+9254

网友C:
我用的611+251,嘿嘿,真几巴稳

网友D(2010-03-10):
我的1/8越野上转向用750MG,油门用650MG,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