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充电器厂家

楼主(2009-09-02):
请问UN-A6充电器厂家:

关于保姆的, 如同时充八个3S 2700ma电池, 到底需要多大的电源输入供应
啊?

我的是旧款蓝色的UN-A6, 作天我朋友用5A来同时充两个3S 4,800ma
的电池, 大概是我的电源太差了, 不到1 min就把我的12v 10A电源烧了.
请问同时充两个3S 4,800ma, 需要多大的电源输入供应?

听说出了新的黑色的UN-A6, 请问除了改成全脉冲式充电之外, 还有何处
改进? 尤其LCD有没改清一点? 请问有没打算在下一个新型号改良那LCD,
(价格再高一点我也不介意), 我想等到LCD改到完全宽角度时, 才同时买两
个UN-A6和一个保姆.

另外, 也请希望UN-A6厂家改好LCD的朋友, 顶一下或发表一下意见? 谢谢.

网友:
支持楼主意见,希望UN动作快点。LCD的问题说了很多了。

网友:
我用2A的电流充同时充两个2200ma3s的电池,用4a的电源(是电脑主机电源) LZ的电源肯定有问题.........

网友A:
用5A冲4.800MAH的电池?????????????
我没看错吧?
但愿是我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5A冲4.800MAH的电池?????????????
我没看错吧?
但愿是我看错了。

5A充电还行,也就1C多点,当然前提是电池没有虚标。建议lz还是4.8A充电,那0.2A长时间鸡肋下来还是会有寿命的影响。
una6的保姆不是同时充,是挨个充,你计算一个充一个电池的所需功率就够了。

新版的也就是屏幕好了点,带声音的开关,肯定比老的强,价格都差不多。

关于开关电源,lz可以尝试这么计算:
2个3s电池,也就是6s电池,每个至少提供4.3v的充电电压,每路你要5A充电,功率即为6*4.3*5A=12*10.75A。但同时考虑开关电源的虚标和性能,最好在电源端打出30%-50%的富余量,也就是说,你搞个15A理论上够用了,但18A或20A的更为稳妥。10A如果充小电池6s同时充确实应该可以满足需求了。这是我的理解。我在家用12v 12A
的电源,最多6s每路1.5A,我也怕烧……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50%的富余量都未必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A冲4.800MAH的电池?????????????
我没看错吧?
但愿是我看错了。

你没看错4.8A的电池, 用5A充只高一点点而已.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a6的保姆不是同时充,是挨个充,你计算一个充一个电池的所需功率就够了。

新版的也就是 ...

不需要10.75A吧?
我那已烧了的电源是给LCD Monitor的电源12V 10A, 样子和普通笔记本的
电源一样, 我用了半年, 一直都是固定用2.4A来同时充两个3S 2,400ma的
电池, 基本是大概一个小时就充满两个电池, 一向没出什么问题.

如una6的保姆不是同时充, 则接上8个3S电池, 只需5-10A电源, 要8小时才
能充满了?

网友C:
建议去买进口的二手通信开关电源,13.8伏的。便宜又好用。华田电子就有。

网友(2012-09-19):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买进口的二手通信开关电源,13.8伏的。便宜又好用。华田电子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