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imaxB8的问题还是概率的问题?请各位路过的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9-09-02):
我有3组6S1P A123, 淘宝掏的,卖家负责点焊,据说分拣过的。我用IMaxB8来冲,充电过程中大部分时间,一致性都很好,相差不到0.01v, 但当冲入2000mah号,其中一节电池就会突然升高电压,很快就会从3.4*v升过3.6,然后直冲4.**V。
开始我认为这是由于ImaxB8的平衡能力差,在大电流充电时,平衡电流不够;而且A123的充电曲线就是这样,再加上二手A123一致性不好。毕竟也能冲入2000mah,与标称值相差不大。
但后来我发现3组电池都同样是第五个电池有问题,这个就太跷了吧?
是不是imaxB8有什么问题?请各位路过的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用串充型的充电器,第一次最好先单节充满

网友:
你用的什么模式?
应该用life的balance模式阿。

网友:
有问题了. 快联系卖家处理吧 我的比8刚收到就发现问题: 程序错乱 马上联系卖家换一台 好了

楼主:
沙发的高手讲的很有道理。正在单个充ing...

网友:
沙发的高手讲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