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氏电池VS三洋电池

楼主(2009-09-02):
格氏电池是深圳爱科普公司生产的,没用过(偶都用三洋和GP的),三洋和格氏电池都用过的兄弟说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
他家锂电谁生产 ?

网友:
当然三洋了

楼主:
格氏实在不知道底细啊,镍镉就不说了,三洋说他家是老二,估计没人敢坐老大
说说锂电池吧

楼主:
450电直的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峰值电流呢?有没有兄弟测过?
附上三洋镍镉电池24A持续放电曲线(24A放电容量差不多2300)

网友:
我问句,这镍镉你们用在哪里?做动力电么?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7ddef2550b8d.jhtml
这个在手电论坛里很火,性价比很高。

网友:
mini z用过格士,爆发不比三洋差,只是后段性能掉得太快

网友:
在用格氏的电池,感觉还不错。三洋的没用过,不好评论

网友:
对于镍氢

我感觉是有差距的: 以前用过松下、三洋电池:放电性能很好,平台鲜明。 寿命长,不鼓底。

国产的就不一样了: 虽然内阻可以做很小,但头尾放电性能不一致,疲软得快。 短命死电现象经常发生,而且容易胀气鼓底。 感觉国产的模型电池都是小作坊出来的,质量真不敢恭维。

楼主:
三洋我用的最多了,从AA到模型和电动工具上用的SC型号,稳定,在高放电倍率下,电压平台仍然很好,寿命长,耐操!

网友:
这个是我船上装的 ACE 4500 NI-HM 8.4V电池组 的实际使用情况
这个过程中,最高电流70.1A 发生在模型启动后4.7秒的时,  最低电压5.4V 发生在模型启动后306.7秒时,总消耗电量 4592MAH 取样时间0.1秒.    平均电流55A  平均电压8V (约1.14V/节)
在功率曲线看,曲线还算比较平缓.

楼主:
楼上兄弟,这样算来,你的船续航时间也就5分钟吧
第一个图中蓝色的是电压曲线吧,红色和绿色的呢(绿色的好像是电流?)
这样看来,格氏还不错,就是不知耐用不?

网友:
山羊砖座电池滴~~~~~~~~

网友:
镍氢GP    镍镉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