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距离到底能到多远?????

楼主(2009-09-02):
用AR6100能放在90及的油机上用吗?距离到底有多远啊????

网友A:
任何油机,至少上6200

网友B:
就是有卫星的就ok,是吧

网友C:
我理解,6100和6200的距离接收距离按理想状态,应该没啥区别,但6200的抗干扰比6100好得多,所以用在油机上,最好还是用带子接收的,特别是油固!

网友D:
楼上说得对,除了油直可以用6100,油固还是用6200吧,我想电固也用6200好一些

网友E:
我有一个6100 地面大概3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