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禅30油改电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9-02):
小弟是固定翼新手,前段时间搞了架泡沫的小塞,现在能正常起降和飞飞瘦8字航线了,想搞个全球的禅30f3a练习机改成电动的,能用3s2200mah的电池吗?有改过的兄弟说说阿

网友:
zen30,那是相当的重的~~~~~~~~~~直接4S以上吧~~~~~

楼主:
厚道上来了阿,我咨询过个人,说用3020电机3s电就能飞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要4s以上

网友:
用4S才行

楼主:
这个机型应该用什么电机呢?动力如何搭配?

网友A:
双天4260配6sA123  或4250  本人正在用4260动力很好

楼主:
请问楼上的是什么飞机?双天的4260能否支持6s聚锂?

网友:
请问大家怎么发新贴  我怎么找不到发贴的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4260配6sA123  或4250  本人正在用4260动力很好

你这个飞50都可以了

网友:
4s 配 kv 800-100, 150g 左右的电机,如双天的 3548

6s 配 4250 可以飞 40 级以上的了,而其比上面的配置重 180 g,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