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YT客服定速仪感应磁铁安装问题

楼主(2009-09-02):
如果不考虑重量配平问题,YT的定速感应磁铁可以只装一块吗?如果可以是装N极还是S极?谢谢,在线等回答

网友:
拿个磁铁靠近感应器,正确的,感应器灯会灭,不正确的,感应器没反应

网友A(2010-03-12):
要安装两片磁铁,像楼上说的,“拿个磁铁靠近感应器,正确的,感应器灯会灭,不正确的,感应器没反”,然后另一块就反向来装,即两块小磁铁的磁极方向要相反,一个N极向上,一个向下,这样就保证只有一块磁铁能让感应器起反应。 (我就是装成两个都同向的,用502粘的,现在拆不下来,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安装两片磁铁,像楼上说的,“拿个磁铁靠近感应器,正确的,感应器灯会灭,不正确的,感应器没反”,然后另一块就反向来装,即两块小磁铁的磁极方向要相反,一个N极向上,一个向下,这样就保证只有一块磁铁能让感应 ...

哈哈,我也吃过亏,刚才装风神的时候(风神就一个磁铁),我就学乖了,先测试下定速灯会不会暗,然后装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