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原370减速组改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近来又玩起了电固定,买了好几架类拟下图的固定翼,但原配的是370减速组的,以前也把这种机改过用无刷电机,但因为原配不是直驱,用无刷电机改好后为成了直驱,外观上有点影响(前面的整流罩要位置的问题,),这次为了不影响外观,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是怎样改的,用那种电机改??最好可以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A:
可以用2040和2445内转改装成无刷减速组,我帮别人改装了10几套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040和2445内转改装成无刷减速组,我帮别人改装了10几套效果不错!

其实没有必要再用减速组了,想直接用直驱

网友B:
冠丽有这种配木条安装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冠丽有这种配木条安装的呀

我想装2212的电机有办法吗?

网友C:
买长轴的无刷,把轴倒过来使用,类似于直升机外转子电机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无刷?动力不足吗? 还是只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长轴的无刷,把轴倒过来使用,类似于直升机外转子电机

就是不懂如何把主轴倒过来啊???

网友:
这种座应该刚刚好。

适合A22系列外转无刷电机在10×10mm木条上水平式直插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