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Un-A6显示电流与实际充电电流的关系(ZT)

楼主(2009-09-02):
实验目的

不少用户反映Un-A6 8A充电的完成时间相差较大,所以本实验目的是测量UN-A6在各种参数下实际充电电流与液晶显示电流的关系。

实验设备

新版黑壳Un-A6 PRO一台、胜利6056C电流钳形表一支、12V30A开关电源一台、自制A123 1-6S电池夹具一套。

实验步骤

在电池夹具上依次放置6个A123 26650电芯以模拟6S电池组充电时的情况,并把Un-A6充电电流调到最大的8A档,通过电流钳表测量开关电源输入电流。

实验数据

第一步:按照一般条件将12V30A电源输入电压调整到12V,连接Un-A6的电源线选择20AWG硅胶线(截面积:0.5平方毫米)。

楼主:
前面Un-A6 对6S电池组1-4A充电实验中,液晶显示值与实际测量值非常吻合,但当电流调整到5A充电时钳表测量电流为4.6A,已经有了一些偏差,先不作结论,

楼主:
我们再看看6A充电的情况。

  在Un-A6上把电流调整到6A,可是钳表上的实测值还是4.5A,似乎遇到了一个瓶颈。这个瓶劲会是什么呢?

考虑到此时Un-A6输入电流已达十多A,且我们开始使用的是较细的20AWG电源线,电源线上会产生不小的压降而低于升压模块的最低工作电压。所以飞客实验室对输入做了如下调整:1、调整12V30A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到13V;2、连接开关电源与Un-A6的线换成14AWG硅胶线(截面积:2.5平方毫米)。

楼主:
第二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13V;连接开关电源与Un-A6的线换成14AWG硅胶线(截面积:2.5平方毫米)。

  改变测试条件后6A电流充电显示电流与测试电流已经相符。

楼主:
实验结论:

  Un-A6在屏幕显示值可以理解为设定值,实际充电电流还要依据外部提供条件而定,如输入电压和充电器容量,本例中由于初始输入电压设置为12V加之使用了很细的线作为电源线造成了最多只能4.6A充电的状况。而实际中由于Un-A6自生配备了较粗的电源线,电线压降可以忽略,而开关电源电压亦可调整,影响充电电流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电源容量。飞客实验室统计了一些数据,发现大多数用户给Un-A6配备的是10A左右的电源,而Un-A6全功率运行大概需要25A左右。所以大多数电源输出功率都无法达到,当调到8A充电时实际电流就是各种各样了,也就造成了开始提到了充电完成时间不同的问题。
  要了解各种电池组(2-6S)8A充电所需的电流请查阅飞客实验室另一篇文章:

【飞客实验】探讨使用UN-A6最大电流8A充电所需要的电源功率储备

网友:
极度欢迎这类测试文章,能帮助大众看到什么是好设备。

网友:
20AWG就可以到8A。这个跟线关系没这么大。如果A6真的恒流。那只是一部分损耗会消耗在线上。而实际电流仍然要能到8A才是标准的恒流充电

UN A6有时候死机。我有次差点把家给烧了,反正现在是不用UN A6
有也只是小电流冲冲。怪吓人的。

网友:
顶图文并茂的评测文章!
UNA-6 会死机? 靠,如果死机后一直冲,那确实很危险。。。不知有啥保护措施没?

网友:
看了LZ的另一篇文章,根据输入的电流和充电的电流,简单算下来,

8A充6S123时,UN-A6的效率只有65%

网友:
lz太有才了,顶

网友:
你的胜利钳形表可是不错呀,使用霍尔传感器的吧,要不然是测量不了直流电流的,好表

网友:
UN-A6原来显示的是设置的充电电流,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目的

不少用户反映Un-A6 8A充电的完成时间相差较大,所以本实验目的是测量UN-A6在各种参数下实际充电电流与液晶显示电流的关系。

实验设备

新版黑壳Un-A6 PRO一台、胜利6056C电流钳形表一 ...

新款的A6 我打开看过少了12个电容,还有个电子件 (025 换成了020)别的没多大变化,请楼主从电子专业角度也来分析哈,......

网友A:
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在我们飞客拿到新版UN-A6 PRO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当时大概看了下原来的电容是立在变压器旁边的,没仔细看线路推断是输出滤波作用,这个是开关电源设计的标准做法。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这样做的,但做充电器却不需要,因为后面是电池,电池充电主要是吸收能量,所以电池是不需要滤波的。估计设计者当时设计时按照经典理论设计,后来发现不需要就取消了。

网友:
Un-A6在屏幕显示值可以理解为设定值?
不会啊,到后期的时候电流显示会逐渐变小啊,怎么会显示的是设定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在我们飞客拿到新版UN-A6 PRO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当时大概看了下原来的电容是立在变压器旁边的,没仔细看线路推断是输出滤波作用,这个是开关电源设计的标准做法。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这样做的 ...

后来电话厂家 他说是少了改成 高频脉冲式充电   不太懂  ,关键是那种对电池好,少了这12个电容就成了 非 恒流 会否影响 电池寿命?

网友B:
如果要死机的话,这样的充电器值得商榷,毕竟那么高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死机的话,这样的充电器值得商榷,毕竟那么高的价格。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厂家 但他一口说是电源问题......问题原由可能没找到

网友:
看了图都是很准啊~~

网友C:
不需要电容,完全是为了节省成本。

DC-DC的输入端是一定要电容的。输出也必须要电容。不管任何拓扑,否则开关管在调制的时候,所产生的高频浪涌,就直接叠加到输入端和输出端,轻则系统大乱。影响MCU的精度和稳定。
重则直接把输入电源KO掉,严重的,甚至波及到220V端连接一起的用电器。(不是乱说的哦,可以直接查查)

电容真没必要吗?学过开关电源的人心里很清楚

网友:
可别忘了后面是个电池,这个可是比电容还电容的东西,电容不会吸收能量,只能转换。电池除了有电容的作用外,还吸收能量,不管是脉冲、还是尖峰、还是谐波,都等于进了黑洞,基本有去无回。

网友:
楼上的,那不接电池怎么板?DC-DC电源难道就不工作?

可没有一款开关电源能这样设计,MCU用内置电池?

况且电池只吸收输出端的,输入端的一样没有容性器件的

建议厂家还是把料用足,下一版我还会在买一台来用,如果还是让我失望,那我只好自己搞台出来和厂家竞争了。。。。哈

不过说句实在话,搞开发这工作确实很累,希望厂家多加把劲吧。
还有关于实际电流,我就不拆台了,有自己测过的都知道,希望下一版能有所改进

网友:
开关电源给MCU供电是另一套回路哦,那一套肯定是有滤波的,或者直接从12V线性降压也可以。如果从220V交流取电的话,最老式的ATX电脑电源也是有专门的变压器供控制系统,和主回路是两码事的。算了,我只发表下意见,Un怎么不出来呢。这是Un的东西,大家有事找Un PK吧,我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电容,完全是为了节省成本。

DC-DC的输入端是一定要电容的。输出也必须要电容。不管任何拓扑,否则开关管在调制的时候,所产生的高频浪涌,就直接叠加到输入端和输出端,轻则系统大乱。影响MCU的精度和稳定 ...
帮UN说 取消输出电容后可以保留小部分脉冲,这对更好的充饱电池有益的。不知是不是,如果是那就更好

网友D:
支持技术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技术讨论!

技术讨论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楼主:
那是因为A6的设计者没有参与进来

网友:
你的胜利钳形表可是测量不了直流电流的

网友:
呵呵,这就是楼上不懂了
这个表是可以测量直流的
1、测量机构如果是电流互感器加磁电式测量机构,就只能测交流电流;
2、测量机构如果是电磁式测量机构,就能测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容一定要的,还是加上吧! “取消输出电容后可以保留小部分脉冲,这对更好的充饱电池有益的”有理论依据吗?我的经验判断是不正确的

请解释
我的有4个电池 一个冲 鼓了 不知道是电池原因还是这充电器  (说明:是冲好后看电池 鼓了  不是飞的时候鼓的) 现在有点担心现在冲都是用300毫安冲了不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