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辉盛金属齿舵机未飞先修记

楼主(2009-09-02):
买了4个金属齿90S辉盛,装450。因为个头大分成三段装,拆开发现被老板骗了,其中一个是用过的,因为润滑油已经变黑了,没办法计较,遇见无良店家,只有认倒霉!但是可气的是才试一下机就发现整个壳体松了!原来厂家用的螺丝太短,根本上不紧个大的外壳。看图 怎么办?只好想办法修。有2个眼可以打进去2mm,螺丝就上紧了。另外只好切去半边角,加小垫片,终于上紧。还不知性能怎么样,因为已经换了北田,北田的感觉不错,以后就是它啦。修好的图,不好看,但是关键紧了!

网友A:
报上 商家名  让大家警惕

网友:
哪家买的?

网友:
这应该怪商家

前一段我也进了四个
用起来感觉还行啊,比上不足,可我认为足以对得起他的价格了

网友B:
为什么装450要修正过?

大小不合适?
分成三段装什么意思?

楼主:
3P MODEL 航模专卖店

在这家买的,店家以为买了不会拆开看,谁知道我因为拆机侧板麻烦拆舵机容易,所以就拆开看到了。不过没用,他不会承认的,只有大家注意就是了。

楼主:
分3段安装容易很多,把舵机拆开,第一步安装前壳,螺丝容易上帽,第二步把舵机身从对面侧板安插上,因为辉盛金属齿尺寸刚好能过接线就过不了,尾壳打开问题就解决了。最后把尾壳安好上螺丝,这样换舵机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不合适?
分成三段装什么意思?

换舵机的时候,为了不拆侧板,只能分成三段安装,要不塞不进去哦。

网友:
我用933已个多月,基本正常。感觉满意。

网友C:
mg90确实不怎么样,我也买了四个,三个刚买回飞不了几个起落就出了问题,其中两个自己动手修好了,一个则扔到一边懒得修了。不过,飞了几十起落后,发现还算不错,没出现过大问题,小摔也不扫齿,3D模式下也能正常工作。只是有一个在某天调机时发现在中立点会抖舵,原打算调完机后再处理它,谁知调完机后它莫明其妙地又不抖了,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上 商家名  让大家警惕

网友D:
我已经把这家店列入我的黑名单,我和我的朋友是不会在这家买东西的了!就是要这些不良商家倒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把这家店列入我的黑名单,我和我的朋友是不会在这家买东西的了!就是要这些不良商家倒闭!

网友:
这样的商家真是无耻,另外不知道SG90所有的舵机螺丝都短吗。有用过的也来说下

网友:
LZ说的是MG90S,不是SG吧!~

网友:
看来买东西得注意了。

网友:
辉盛的舵机大,需要把支架舵机安装开口扩大些才能装进去

网友(2009-11-01):
引用 网友C:
mg90确实不怎么样,我也买了四个,三个刚买回飞不了几个起落就出了问题,其中两个自己动手修好了,一个则扔到一边懒得修了。不过,飞了几十起落后,发现还算不错,没出现过大问题,小摔也不扫齿,3D模式下也能正常工作 ...

在内部电位器上面喷点点WD-40,保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