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木质滑翔机的机翼拆卸问题

楼主(2009-09-02):
问下,那些两米,四米的
滑翔机
,机翼是怎么对接的呀!机翼还带上反角。就用碳管怎么固定机翼不会脱出来?最好上个图,以解小弟疑惑。谢谢!

网友A:
很简单,上翘的翼面是通过碳杆胶死的,主翼中间是通过实心粗碳杆连接,并由4颗螺丝固定在机身上的,强度没有问题,关键飞行技术要过关,翼尖不能撞击,否则再好的固定方法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