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到底是尾皮带传动好还是轴传动好?

楼主(2009-09-02):
提示:

网友A:
450pro尾轴传动好 炸后维护成本
高

网友B:
皮带的好维护,成本低。
轴传超级娇贵,很容易扫齿,但是传动效率高。

网友C:
还是皮带的吧,玩玩再来轴的。

网友D:
技术高玩轴传动,技术一般还是老实玩皮带;技术高也可以玩皮带,技术不高最好别玩轴传动。

网友E:
没炸机时当然时轴传动好,炸机时就会觉得皮带传动好了~

网友F:
总体来说个人感觉皮带传动好,修过一个轴传动的,搞半天

网友G(2009-12-12):
轴传动,其实就是齿轮贵点,修理并不麻烦。

网友H:
轴传动要玩大飞机,kasama的那种,450轴传什么传,皮带很难炸坏的,还保护各类齿轮

网友H:
补充一点,轴传的装西装稍微好装点的

网友I:
钱少好还是钱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