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药水,大家用过没

楼主(2009-09-02):
今天和一朋友聊天,无意中谈到热处理,听他说有种药水,往金属表面一涂,金属表面就能有"淬火"...........

不知道坛子里的人用过没?好使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和一朋友聊天,无意中谈到热处理,听他说有种药水,往金属表面一涂,金属表面就能有"淬火"...........

不知道坛子里的人用过没?好使不好使?

这个药水没听见过。有一种药水往白纸上一涂就会变美金的。

网友:
变美金太费事了,我见过一种药水,往石头上一抹,就变成99.9%黄金的,剩下1个9要自己提存的。

网友A:
传说中的印度神油?

网友B:
我听过一种药水,往白纸上一涂就能变总书记的证件,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过一种药水,往白纸上一涂就能变总书记的证件,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吧

我也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印度神油?

网友:
喓、
老几个闲聊呢

网友:
是不是“发蓝”工艺啊?

网友:
看来lz对淬火根本不了解啊。。

没有高温,没有金相组织的变化,怎么个淬火法啊。。新发明的化学淬火啊

网友:
发蒙工艺

网友:
这个好象听过,看过孙老师的一个贴子,一种什么什么T几几几的药水,好说象是修复导轨还是耐磨涂层之类。

网友:
一涂就硬了,又耐磨,还不是印度神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化学镀铬!可以用来修复导轨的局部磨损.
至于楼主说的"神奇药水"可能是针对合金铝的化学处理液比如酸浴或阳极

能发个连接吗?正想搞一下镀铬修复一个发动机。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连接吗?正想搞一下镀铬修复一个发动机。
谢谢!

那叫刷镀 搜一下刷镀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叫刷镀 搜一下刷镀就知道了

貌似比普通电镀还麻烦

网友:
重水  有可能

楼主:
我也知道点点淬火的道理,可是我说的是效果和淬火差不多,就是硬度提高了.
听我那朋友说那东西是在常温下进行的..........
具体的就不清楚了,,,,,,,,,,,,
大家就别神油拉.........
本身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东西,我那朋友也不懂这个.不过听他说的徐徐如生(那家伙说他亲眼所见)----------

网友:
会否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才产生影响,不是什麽物料和环境都能实现
中guo机械社区那边可能有多些XX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连接吗?正想搞一下镀铬修复一个发动机。
谢谢!

电刷镀铬我试验过,镀出来的镀层比较灰色的不好看(我不知问题所在,不成功),但可以防锈。化学镀镍我也试过还不错,操作也很简单,它介于电镀硬铬和装饰铬之间。有关电镀铬、电刷镀铬和化学镀镍各图书馆都有很多这个方面的旧书,我是在当地的省图书馆借阅学习的。

网友:
lz 说的这个东西有的,现在的卖菜刀的很多就用的这个,你买的时候刀很硬,但用段时间,一 磨,硬度就没了

网友:
以前厂里的铁匠提过这个东西,普通的铁皮磨好口,刷一 下,就很硬了,好象是晒图用的什么赤血盐加的什么调的,具体的他就不说了

网友F:
把这种药水涂在脸上会变超人吗?

网友G:
赤血盐?学名(铁氰化钾),剧毒。

网友:
涂上就能见上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赤血盐?学名(铁氰化钾),剧毒。

抹菜刀上拿回家,切菜、切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刷镀铬我试验过,镀出来的镀层比较灰色的不好看(我不知问题所在,不成功),但可以防锈。化学镀镍我也试过还不错,操作也很简单,它介于电镀硬铬和装饰铬之间。有关电镀铬、电刷镀铬和化学镀镍各图书馆都有很多 ...

化学镀镍能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赤血盐?学名(铁氰化钾),剧毒。

两广地区叫“山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这种药水涂在脸上会变超人吗?

会的,假如你的脸本来就是某种金属的话。

网友:
看见“淬火”俩字就来气了。
前几天发现ZIPPO不好使了,到网上查了下,高手说要把火轮淬火。

按教程一步步做下来,仔细一看:裂了。

网友:
都是些高手呀!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学镀镍能介绍下吗?

化学镀镍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化学镀镍”,书中介绍的十分详细,也有配方和处理过程,上你当地的图书馆找找。首先工件要经过除油、除锈的化学处理(煮或泡药水),再经过活化处理(泡药水),按要求的步骤配好镀镍的药水,然后工件放入浸泡,约几个小时,时间久镀层就会厚些,注意工件不能叠放在一起,否则叠放面没药水浸泡就镀不上。大体上过程是这样的,你还是找本书看吧。我把我的小车床上的卡盘、大拖板、小拖板和夹刀架全部都化学镀镍了,镀出来的颜色稍微带黄色,有点磨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