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825怎么样啊 适合入手吗?新手入手哦!

楼主(2009-09-02):
环奇825怎么样啊 适合入手吗?新手入手哦!

楼主:
他们都说环奇是做玩具的  但是那个机器很好看的 也是四通道的  还很便宜   有人飞过吗  适合新手入门吗

网友:
还是ESKY V4 好吧,配件到处有得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都说环奇是做玩具的  但是那个机器很好看的 也是四通道的  还很便宜   有人飞过吗  适合新手入门吗

如果配件好容易买到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A:
据我所知,环奇只有806和817二款四通,其他的应该是三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环奇只有806和817二款四通,其他的应该是三通的。

825也是四通的,长53cm算大拉玛了

这就是环奇825

网友:
我有这机,有几个问题,第一,电子件太差,新机回来坏一舵机,接收锁尾不太好,下桨固定有设计问题。优点就是耐炸。机动性一般,飞起来还算稳。控也不太好,整体来说 评价中下。
我现在 2个舵机换成辉盛,4IN1换成ESKY的了,控换成0404了。下桨自己固定加强。现在飞得还算爽。新手在家里飞飞也还有点小意思。

网友:
这机器 电子配件是差
我也有一架 不过是改装过的
电子配件全是 lama V4 的
该机 正好是 和lama v4 相反  825  电子差 但是机身设计很不错 超级耐摔 桨叶有橡胶包边 根本打不坏
  lama v4  超级 不耐摔  几下 就 完蛋了
所以 我的 机子是  825的 壳子 lamav4 的心脏
^_^  感觉 好很多

网友:
还是E020好,2.4G的也才565元

网友:
玩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