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如何更换履带?

楼主(2009-09-02):
是拆开某节的轴,还是不用拆,如果要拆轴,怎么操作?我弄了一下搞不定啊。。。。。

网友:
把驱动轮和诱导轮拆了就行了

网友:
把诱导轮拆下来就可拿出履带了我都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得到XX的速度远比在论坛上等答复来得快,小号手的先把履带其中的一个插销拿掉就可以拿出履带了

可是插销很难拿掉啊,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由外向内用针将销推出.勿由内推向外

楼主:
终于拆开了,恒龙的好拆,一头有花纹,号手的轴两头一样,比较粗。
可是。。。。。。。。买来的恒龙虎履带似乎少一节啊?很难并拢在一起!!!

网友:
拆轮子好些,顶费力啊

网友:
还在期待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