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10C蜂鸣器声音

楼主(2009-09-02):
由于原来的6EXHP不能调舵机中立点和没计时器,4月俺买了一台10C.总的来说还是不错.就是计时器告警时
声音太小了,飞450时根本听不到.飞行中常常低头看时间.有几次险些炸机.难道就这样下去?NO!!!我改我改我改改改!!!
  首先画出了原装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图.

找了一个蜂鸣器并在原装的上面,声音是要大些了,但还是不够大声.有可能场效应管的压降太大了.于是按下图改装终于成功了.

   所需零件:蜂鸣器一个,三极管2SA1015一只,电阻2.7K的一只.蜂鸣器要自带发声的那种.是不是自带的你把它按标注的+-两只脚接上一个直流电,它如果B BB 的响就是自带的,如果只是喀的响一下就不是自带的.

把A1015和电阻的脚剪合适的长度,并按上面的电路图上红色的部分搭焊好.并引三根线.

楼主:
把A1015,电阻和线头用热熔胶定型

再用胶布把它们包好.

三个线头焊在印刷板上.不要焊错
.
用扎带把那三根线扎好

由于是新的控舍不得开孔,只好把它放在这里.不然声音会更响.

改后就是450在你身边飞都能听得到告警声了.坏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菜单调JJ时声音有点大.END

网友:
是个精细活呀

网友:
遥控器最好别动它的电路!

网友A:
后加的这个蜂鸣器再加个开关。晚上调机就不会吵人咯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我的DX7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加的这个蜂鸣器再加个开关。晚上调机就不会吵人咯

主要是新控舍不得开孔

网友(2009-10-28):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0-03-18):
想改
怕改坏了。。。麻烦那,,,
设计10C的高端工程师们怎么就想不到呢。。

网友:
恩..不错的方法..值得一用.不过新机上还真是会舍不得

网友:
你去英国就会发现人们讲话都非常小声 ,于是控肯定不可能造个巨大声音的了嘛!嘿嘿国内国情不同,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