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购到铜片?

楼主(2009-09-02):
要焊铁锂电池组了, 市售的镍带都是小电池使用的! 这两天打听寻找铜片未果,请教一般市面上,那里能找到铜片啊 ?

网友A:
不用铜片,我用14#线两根并联,能过相当大的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铜片,我用14#线两根并联,能过相当大的电流了。

用线也可以,感觉电池中间间隙有点大

网友B:
到五金机电市场看看,0.02-0.5MM之间的铜片,经常用来在钳工装配的时候,做垫片 我们公司一堆,要用的话,手到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五金机电市场看看,0.02-0.5MM之间的铜片,经常用来在钳工装配的时候,做垫片 我们公司一堆,要用的话,手到擒来

你咔真幸福    五金机电市场还真没有想起去呢, 谢谢! 我就去转转

网友:
哪里买最少要几KG才卖,你买几根估计没人理你的。

网友:
买几公斤的铜片 ,你可以做生意了!

网友:
真正好的纯铜片可以去音响店看,哪里有卖OFC无氧铜!是红色的!真正的低电阻!不同于市面上的黄色的铜锌合金!

网友:
淘宝首页> 店铺街> 【飞客电池】http://shop35335182.taobao.com/s ... m?checkedRange=true

网友:
淘宝上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飞客的

要是自己去买 那得裁 还得买很大一片 占地方不说 还贵

楼主:
地方都可以找找,还有音响店,我怎么就没想到。。呵呵

网友C:
看了这么多玩铁理电池的,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人开模具冲压生产合适的铜连接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么多玩铁理电池的,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人开模具冲压生产合适的铜连接片

这个才1,2块钱 没有人专门开模的

网友:
找修空调冰箱的,有紫铜管,买一小段,砸扁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