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的200一个起落热吗?

楼主(2009-09-03):
我的200悬停3分钟
电池
,电调就非常热。。电池都有点鼓了。。。测试还有3.6伏,用的200V2原装 5600KV 18A的电调,电池是ACE 800 15c的电池。。。这样感觉电池会很快坏啊。。。该怎么办?

网友A:
电池已经坏了

网友B:
直机确实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实不相瞒我那十多组200电没有一块是不大肚的,是什么牌子的电就不说啦,省得被人骂。

楼主:
那应该买什么电池好?或者电调换大点的?还是电池要买20C 的???

网友C:
8分钟下来电调电机微温
温度高的话,要么有地方卡住,要么螺距设太高了
量一下悬停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D:
检查机械方面是否有阻塞。

楼主:
把螺距调了一下,之前是油门曲线是默认 的, 在油门65%左右是悬停位置
现在调到55%的位置为悬停。
电池不太热了。。不过电调还是那样。非常热!

网友E:
200v2的电机KV很高,电流很大,3D最大螺距时高达22A,我全部买22c的电池,才放心点。。。但电池还是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