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下午终于修好3个电调,又可以让我烧了,哈哈

楼主(2009-09-03):
昨天晚上论坛是不是挂了,上不来

这3个都是80A电调,8896NMOS管,
从一点忙到五点,我先检查坏的MOS,第一个电调换了3片,第二个坏了9片,第三个坏了12片,难焊啊,向一个老师傅学习,先用50W尖头烙铁把源极栅极上锡,加热融化,再用钢针直接把两脚挑断,剩下的漏极用加焊锡用100W平口烙铁取下,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全部修好。。。最后,万用表检查正常!通电钳形表检查正常!上机检查正常!  爽啊!  哈哈

比较不解的是,这次检查下来前2 个电调坏的都是上臂三组NMOS,第三个电调坏了一组下臂和全部3组上臂,按电调原理来说下臂电流是上臂一倍啊,为什么坏了全是上臂呢?

楼主:
注意图中推动三极管画错,电桥图来自本论坛高手

网友:
MOS管用热风枪一吹就掉!

网友:
确实,用热风台一吹,分分钟搞定。

楼主:
我也有风枪,效果很不好,以前发过帖子说过的,一吹一大片,电路上的偏置电阻全吹跑了,而且我还是用最小号的风口

网友:
恰恰是越小口径的头风力越大,相反大一点还好些!  各点也容易均匀受热.  大贴片MOS管要用相对大一些的风头!

楼主:
事实是,我用风枪,每次都把栅极的偏置电阻吹跑了

网友:
LZ高手!
俺也跟LZ一样,用风枪会吹跑其它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图中推动三极管画错,电桥图来自本论坛高手

画错是有原因的,不单单这里,连中guo发行量最大的电子报刊《电子报》,里面很多的电路图有很多地方都是画错的,一般的人依着葫芦画瓢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到处冒烟,其中的奥秘就只有自己去体会了!

网友:
会吹跑东西的朋友要多练练风枪了,在块废板上,用不同的风力、温度和不同大小的口试试,很快就熟悉了。

网友:
要温度高点,慢慢吹,力度掌握在能加热而吹不起元件来,溶化后用镊子拿下。

网友:
试过用烙铁焊,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