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 怎么样FUTABA PA-2 飞行安定装置

楼主(2009-09-03):
我 打算放在 翼龙上 飞FPV大家 看看这个 性能真么样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固定翼 的平衡仪  中心位置 平放  中心线那里最好

网友:
这个多少钱 A

网友A:
效果还可以,就是以光线来平衡的,一次是下午,朋友用天九来飞翼龙,结果空中失控,这时飞机就冲着太阳飞去,最后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可以,就是以光线来平衡的,一次是下午,朋友用天九来飞翼龙,结果空中失控,这时飞机就冲着太阳飞去,最后丢了

 ..往太陽方向飛,我也有這經驗....我是不太會調,最後賣掉了...
新手建議可以買現在新出來的平衡儀,
雖然比較貴一些(大約一千多元),但效果和實用性大於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太陽方向飛,我也有這經驗....我是不太會調,最後賣掉了...
新手建議可以買現在新出來的平衡儀,
雖然比較貴一些(大約一千多元),但效果和實用性大於這個

推荐几款。

网友:
淘宝卖几百块的那种FMA Direct Co-Pilot CPD4平衡仪,效果如何?还是买GL的防飘平衡仪啊!那个也不贵,GL管网才卖990元而已。

楼主:
我是想根 独眼龙OSD的 自动返航一起用 。。不知道 那个 1000多 的 有冲突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