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的尾桨夹可以用亚拓T-REX 250尾桨夹代替吗??????

楼主(2009-09-03):
EP200尾桨夹可以用亚拓T-REX 250尾桨夹代替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 想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换T-REX 250尾桨夹

网友A:
我用尚真400尾翼代替,當然要弄薄些才可用喇,飛起上來超定,但沒留意長度落地打了槳、完了,如果原厰尾槳出長啲就好喇

网友:
以上是因為手機訊號弱另自己以為傳不出所以弄到三個相同回覆,對不起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尚真400尾翼代替,當然要弄薄些才可用喇,飛起上來超定,但沒留意長度落地打了槳、完了,如果原厰尾槳出長啲就好喇

EP200有兩種尺寸尾槳可選擇:
203085 高性能尾旋翼片組(38mm)
203086 高性能尾旋翼片組(4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