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翼

楼主(2009-09-03):
直接上图吧。

2套 的材料(教练机和飞翼)

2套 的材料(教练机和飞翼)

炸后图(少快肉啦)

炸后图(少快肉啦)

补好后

补好后

补好后

补好后

网友:
同楼上,补得可以......

网友:
飞了几次炸成这样,是什么原因说一下,大家好一齐进步

楼主:
第一次飞的时候,感觉还可以
摔了几次后(耐摔),我把舵机摔松了(我是粘在翅膀下面的) ,还不知道,继续飞了几盘,还是炸了哦。
把舵机装到翅膀里面了,钢丝也换成一根直的了(以前打了个弯沟的),但是,我在前面加了块珍珠棉,感觉还是不好飞,(估计是阻力太大了)所以,那天飞时,是重重的侧翻后,砸在地上的,就少了那么大一块肉了。
现在补好了,待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