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黑旋风70函道套装为什么后面有几个孔的?

楼主(2009-09-03):
求救~黑旋风70函道套装为什么后面有几个孔的?刚入手的黑旋风70函道,
电机
后面就有5个孔!感觉怪怪的!请问买过黑旋风70到的模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厂家做动平衡给搞的!

网友B:
电机质量不好 测动平衡后弄的 你看看车的轮子 你就知道了这个原理了

网友C:
动平衡的需要
涵道使用的外转子马达因为高速旋转部件远离轴心,所以如果质量有偏差会造成轴承负荷过重影响寿命甚至涵道高频震动降低效率。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马达更好更顺畅的高速运转。也是我们环球飞对产品性能的更高要求。
大家可以拆开YT430L马达看一下转子,也可以搜索一下机械陀螺的转子,看是不是都有做过动平衡处理。并不是说做东平衡是因为质量不好,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
动平衡是必要的。

网友D:
你没看大的发动机飞轮上都有孔啊。。那叫平衡孔、、

网友:
我的有四个

网友:
这几个洞洞的作用不能小看~~~~~~~~~

网友E:
你把它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