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下UBEC外置输入电池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手头上现在就一块3200MA 15C的锂电和6V 800MAH 玩具船上拆的动力
电池
(镍氢的吧,估计)给接受和
舵机
供电,800MAH的能用多久?10分钟有吗?3200MAH的估计可以用1个多小时了。。。。但是重量么。。。200多G啊。。。。昏迷~~~~~所以想不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船是60多CM的猫,现在估计整船重量过2KG了。。。。

网友A:
800 就够了。你只用给舵机供一个电流就够了。要是3003这类舵机。还是很省电的。
记得充电。。。

楼主:
呵呵,昨天把外置插上去,突然一股臭味传出来,不知道舵机烧了什么东西。。。不过后来用了下舵机能用。。。奇怪啊。。。。。检查了下发现是控上外接的那个口子设置的是方向相反。。。后来把它改回来就正常了。。。

网友B:
不要插错第二次, 否则舵机就烧了

网友C:
白\黑\红三条线要区分清楚后才能插,不要乱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