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工作的时候是否会发热?

楼主(2009-09-03):
我想把他装在泡末飞机里面密封使用,怕发热烧坏,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主要用做固定翼飞机的副翼和升降舵的稳定

楼主:
顶上去,求解

网友A:
通电就会发热,只是热量少得可怜: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就会发热,只是热量少得可怜:P

我想在泡末机上面挖个洞把他塞进去,纯粹的密闭,不知道会不会烧掉哦

网友:
应该可以,没事的

楼主:
谢谢做答,已经在固定翼飞机上面成功安装

网友:
肯定没问题,陀螺仪发热比较少

网友:
应该是不热,都是毫瓦级的

网友:
固定翼要陀螺仪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