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本坛聚集了无数强人,想做一个小东西,请大家献策

楼主(2009-09-03):
晚上开车的时候,有时被有些无良司机在背后用远光灯照得难受,于是想做一个能把光原路反射回去的装置,放在后车窗处,提醒那些开远光的家伙发现自己的不良行为。

光线原路反射回去,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面互相垂直的镜子,但如何实用化呢?觉得应该做一个镜子组,类似自行车尾灯的那种结构,但需要透明度及反射率高的材料。用玻璃镜粘?好象难度很大,不太现实;用一块塑料在表面用一个正方体的角密集地压些坑出来,然后再用银镜反应镀层银?好象胜算也不大。。。

总之,纠结了许久,也没想出了比较实用的办法来。想借用一下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讨论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注意。

网友:
想不出来

网友:
LZ要杀人哈

网友:
这个简单啊,,lz装一个射灯不就可以了么。。装在车底,对着后车驾驶员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lz  可以在车的后面贴满那种反光纸,就是高速车道两边的栅栏上都有的那种警示用的,具体名称忘记了 以前接触过的 呵呵

网友:
汽车的远光灯一般在你的正后面时对你的影响较大,所以只要用一面镜子,一个水平转动轴,光电接收跟踪,类似太阳能电池跟踪系统,用小电机调整转轴,当上下两个光电接收信号平衡时,也就是镜子与光源90度角,这样光线就可以全反射回去了,不知可行否?

楼主: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被动反击的方式。如果装灯,拉线、固定什么的太麻烦,角度也难调;万一忘了关,岂不是比那些开远光的家伙更让人讨厌?

楼主:
8楼的朋友主意也不错,好象是个可行的办法,不过装置做起来好象有些麻烦。我是搞电子的,控制电路没问题,机构方面就比较头大了。不过这个方案还需要供电,要扯线也有些麻烦。

网友:
直接在你后灯上改革大灯~~~他射你你就射他~~~看是谁倒霉

楼主:
反光纸只能反射出一点亮光,效果应该还不如开雾灯。

晕啊~说我发贴数太少,竟然引用的功能也不让用

网友A:
直接在你后灯上改革大灯~~~他射你你就射他~~~看是谁倒霉

====================
算你狠~~~~

不过改灯组也不是个容易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8楼的朋友主意也不错,好象是个可行的办法,不过装置做起来好象有些麻烦。我是搞电子的,控制电路没问题,机构方面就比较头大了。不过这个方案还需要供电,要扯线也有些麻烦。

应该不是太麻烦,找一个带减速器的12V电机(低速的)带动转轴,由蓄电池供电,电路用差分控制,你可以参考那些太阳能自控跟踪的电路和机械结构。

网友C:
拿面大镜子贴满你的后屁股,上面挂一个阴阳五行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面大镜子贴满你的后屁股,上面挂一个阴阳五行图

阴阳五行图可以让镜子自动追踪方向。。。?

终于够贴数了,允许我使用引用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太麻烦,找一个带减速器的12V电机(低速的)带动转轴,由蓄电池供电,电路用差分控制,你可以参考那些太阳能自控跟踪的电路和机械结构。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不过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略显笨重。
如果用垂直镜子组的话,应该可以作成一个小的扁平盒,位置、数量随便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你后灯上改革大灯~~~他射你你就射他~~~看是谁倒霉

这个比较可行

网友F:
在后备箱里放导弹打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不过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略显笨重。
如果用垂直镜子组的话,应该可以作成一个小的扁平盒,位置、数量随便丢。

我想可以做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类似现在很多人都在后玻璃窗装LED灯那样,再宽些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你后灯上改革大灯~~~他射你你就射他~~~看是谁倒霉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可行

说实在,我也想过这个办法,但在不破坏外观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难办的。曾经试过大功率LED,结果发现还不如原来的灯泡亮。

网友G:
角反射器。就是3面互相垂直的镜子。能够把光线按入射方向反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以做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类似现在很多人都在后玻璃窗装LED灯那样,再宽些应该可以的。

镜子要旋转的话,厚度可能会比较大。还有转动轴、支架等好象DIY起来也比较伤脑筋。还需要考虑按一定角度固定位置,安装也要动动脑子。
所以我目前还是比较倾向与做一个自行车尾灯的那种反射结构,不过要用改为镀银反射,这个反射的基板如何实现,比较没思路。好象可以用石膏之类的弄个阴模,然后用什么材料浇出来。。。对这种工艺不了解,不知该如何操作。

网友:
那就那个弹弓射他啊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角反射器。就是3面互相垂直的镜子。能够把光线按入射方向反射回去

没错,我就是要做这个东西,在顶楼提过。但不知如何比较实用化地做出来。应该不止用3面,这样的体积会比较大,我的想法是做一大片由一个个小型角反射器组成的阵列。

网友:
我朋友碰到过一个SB一直用大光灯照他 我朋友就把车挪到那SB后面也盯着照   那SB就乱逃我朋友就追着照

网友H:
撒点钉子就照不到你了

网友:
给  LZ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在车后面 只有开远光能照的位置 安装一个 光感开关 感应强度 设定为 只有远光时才能达到的强度,然后 开关接一个巨型的闪光灯 或者一个激光发射器

对方的灯一旦对着你开远光  接收器接收到(可以隐藏在一个 桶里 这样可以 避免白天阳光照射的强度 使开关打开 桶的开口 正对后方车大灯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马上开启 闪光或者激光 还击  保证让他 撞大树 或者猛踩刹车 报废他两个轮胎 呵呵 说就说说 晚上你做梦的时候 梦 一下 可别做出来 会死人的

网友I:
把你的后车牌号,做成007那种能转的,转过去就是镜子,直接把光反射到驾驶室的高度,这样面积比较大

网友J:
这样楼主等着交通警给你开单吧,乱改车灯。

另外楼猪可以买一个LED灯屏,上面出字“不要开远光灯,注意你的素质素质!!”有便宜的,USB式小风扇,灯叶上出字二十元一只。可以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撒点钉子就照不到你了

导弹之类的 好象真的是007啊
还是从后备箱往外弹 闪光弹 或是   **蛋(好象在打cs噢)

网友:
为什么 烟雾 会变成**呢?

网友:
烟 雾 弹  变  **蛋

原子弹
笨蛋
鸡蛋
研究一下什么弹会变

网友:
给  LZ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在车后面 只有开远光能照的位置 安装一个 光感开关 感应强度 设定为 只有远光时才能达到的强度,然后 开关接盒子(开口向下,内装三棱钉)   只要谁敢犯贱,扎爆它的车胎,整死他!!!!!!!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被动反击的方式。如果装灯,拉线、固定什么的太麻烦,角度也难调;万一忘了关,岂不是比那些开远光的家伙更让人讨厌?

再讨厌,有土方车侧面的那个灯讨厌么,,你射灯里面装个开关,遇到后车打远光的时候就开开来,,他们变光 了就关掉。这样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车用的表情LED,装一个就行了,某网有卖的。
或者直接弄个固定内容的跑马灯,写上“再不关大灯老*就开枪了”。

网友:
这个思路好,支持这个方法。

引用 网友J:

楼猪可以买一个LED灯屏,上面出字“不要开远光灯,注意你的素质素质!!”有便宜的,USB式小风扇,灯叶上出字二十元一只。可以输字。

网友:
买个强光手电筒

方向朝后放,
接根线出来,
有人晃你就给他来一家伙

网友:
唉......现代人心中的戾气都太重了...................

网友:
听说放个CD光碟就行

网友:
有才有才!有此必要不??

网友:
用个大灯照后面最猛 效果最好 100W的 保安搜寻尸体等 ..用的那种

网友K:
楼主开车心态不好!!!

先问你,开夜车你开大灯照过前方车辆吗? 没有? 你缺乏安全超车的必要示警动作!
再问你,后车为什么要开大灯照你? 是否你是大蜗牛? 该快不快招人烦!

晚上开车。灯光是驾驶员之间的交流工具,喇叭很其次,特别是高速路上,喇叭基本无用。 一般慢闪是文明,急闪是霸道和猴急,长亮是野蛮! 学会文明使用灯光语,可以增加安全系数。

开车要有劳斯莱斯的风度,玛莎拉蒂的速度,F1的行驶技巧。

网友:
LS说的好!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让它先行

网友L:
楼主思路有误,后面灯光原路返回,那是照到了他的车灯部位,而照不到驾驶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把车内的倒车镜扳倒,看不见就得了。
开车的人都有这种烦恼,对面的大灯照你,背后的大灯也照你,我打算装一个LED的大灯在车顶,对面照你,你就把他弄失明。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开车心态不好!!!

先问你,开夜车你开大灯照过前方车辆吗? 没有? 你缺乏安全超车的必要示警动作!
再问你,后车为什么要开大灯照你? 是否你是大蜗牛? 该快不快招人烦!

晚上开车。灯光是驾 ...

路上不文明开车的人太多,在市内,氙气大灯远光常亮,照着你,你不觉得难受?
有的司机还好,你用远光提示他一下,他会关了远光,大部分还是不会关掉远光。最甚者,不知道远光、近光转换开关!(这是真事,我朋友的朋友,我让他关了远光,他会把车里所有按钮都按一遍,也找不到远光开关)
所以,我觉得以暴制暴,无可厚非。我车不高级,没有氙气灯,所在一直在寻找高亮LED,目前找到6珠18W的LED灯了,哈哈,哪天安一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开车心态不好!!!

先问你,开夜车你开大灯照过前方车辆吗? 没有? 你缺乏安全超车的必要示警动作!
再问你,后车为什么要开大灯照你? 是否你是大蜗牛? 该快不快招人烦!

晚上开车。灯光是驾 ...

这位朋友很武断啊~  不知你在什么地方开车,碰到的人素质都那么高,没碰到过一路开大灯的人。或者架龄还不长,碰到的情况比较少?先澄清一下,首先,我从不随意变道,绝不会因此而讨人嫌;其次,比我速度快的还真不多,安全情况下,我曾开到200KM的时速;再次,偶尔被闪大灯还不至于拿上桌面去讨论,关键是有些SB是一直亮着远光灯开车的。
我目前在上海,也到过很多地方,自己感觉相对来说在上海开车的素质普遍还算要高一些的(不要拍我,只是感觉)。尽管上海的开车环境还不错,但还是偶尔会碰到一些恶习难改的人,这种人只顾自己看得清楚,一路开着大灯。尤其是在内环线上比较堵的地方,避又避不开,开又开不快,一直盯在你后面,一路下来,眼睛都会痛很久。还好车内的后视镜是防眩目的,稍缓解一些,但车外的两个不是,没办法。我认为,碰到素质差的人,也没必要讲什么素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思路有误,后面灯光原路返回,那是照到了他的车灯部位,而照不到驾驶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把车内的倒车镜扳倒,看不见就得了。
开车的人都有这种烦恼,对面的大灯照你,背后的大灯也照你,我打算装一个LED的大 ...

嗯~~ 我也考虑过原路返回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估计因为制作精度等原因,光线不可能那么精确地原路返回,应该会给后面车内较强的照亮感。当然,这个还得实验来确定一下,有可能会产生你说的情况,不过我估计效果满意的可能性也不小。
你说的这个灯,我也考虑过,不过还是感觉太狠了点。而且也吃不准会不会被警察抓。

网友:
我看还是扔核弹吧!!要不扔台车床下去也行!

你不就是想提醒一下后车吗?干嘛往死里整?装个凹面镜带个上下移动装置就行了。总会晃到后车一下,他自然就关了。

他要不关,那我就扔车床。。。。。

楼主:
楼上真是米人啊。。。
床都多到可以随便扔扔的了,哪天我拿远光灯照你,扔给我一台吧。

网友M:
想法都过于特别,你们没听说过全反射棱镜么,测量上用的,lz只要搞个足够大面积的即可,

网友:
高速公路晚上都是开大灯的,把巡逻警察眼照花眼了会拘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法都过于特别,你们没听说过全反射棱镜么,测量上用的,lz只要搞个足够大面积的即可,

兄弟呀,中学物理学的光学忘得差不多了吧?你的全反射把光线反射是反射了,但方向呢?

网友:
哈哈,估计LZ是新手上路,老是堵后方车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真是米人啊。。。
床都多到可以随便扔扔的了,哪天我拿远光灯照你,扔给我一台吧。

你要在我后面,我就减速等你靠近了送你一个活顶尖!

呵呵,瞎扯不犯法呀。

楼主:
56楼的朋友啊,回贴之前要先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呀~

网友:
高速公路上行车要小心了 请各位一定要耐心看完高速行车注意了--转帖高速公路上行车要小心了转帖 --- 高速公路上行车要小心了

事情是这样的。
前二个多月的晚上九点半左右,我们一行五辆车在青岛接完飞机往烟台赶,当时一辆路虎在前面开路,我跟在他后面,由于我开的较慢,渐渐地与他拉开了一段距离。当我走到离烟台还有一小时车程的莱西附近(同三高速110-130公里之间),忽然发现前面一黑色一米多长条物体,直直地横在马路中间,由于速度太快,大脑马上判断打方向是来不及了,就是挡风碎了,也要冲过去。于是硬着头皮减速冲过去宝马前头被毁,车上一车人无一受伤。由于太黑了又没有路灯,后面的七辆车,里面包括我们一行的三辆车,在短短的十秒钟内全部被挂,只听见连续“咚!咚!咚。。。”的声音。但可能因为全是好车,大家都没有事,车也都能开回烟台。我们马上打电话问在跑在最前面那辆车的哥哥有没有事,结果那个大哥说他根本就没看见那个保险杠。我们还怀疑是不是他车内的隐藏保险杠掉落,后经核实,它安然无恙的在它原有的位置。
当时没有多想,大家都在考虑可能他开的路虎底盘比较高,所以没看见就过去了吧。更没有追纠是谁掉下的保险杠。路上也没有看见有人停车,回来找他的保险杠。
但是事情远没有想像中的简单。
真正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一个朋友已经因类似事件去世了。
半个月前,我朋友的朋友开车去青岛接他的女友,晚上返回,九点十九分在同三高速110公里处莱西路段(和我们发生事故地点差不多的位置)。同样发现一黑色一米多长黑色物体。由于他的车子较旧,性能也较差。在躲闪中,车子失控,两次撞到隔离带后,自己当场死亡。而她的女友,身体受了重伤。
交警事故后测定,逝者所驾驶车辆,刹车制动正常,油门离合正常,尸检结果,逝者体内无酒精。家人证实逝者非疲劳驾驶
值得怀疑的几点是:
1。为什么会在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差不到100公里发生二次掉保险杠的事件?
2。从谁的车上掉下来的,车主一点也没有查觉吗?
3。在逝者女友下车高呼救命的时候,对面烟台至青岛高速路边清清楚楚听见有2,3个人说话(车祸十几分钟后经过的烟台车发现车祸后下来救援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无人上前搭救。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停靠的车,这些说话的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高速路旁?
4.逝者和女友都看到并为躲闪它而造成重创的黑色物体,在其女友被120救走后,交警到达现场前神奇失踪。(交警说现场并没有什么黑色物体。时间提供:120赶到时间大概20分钟,高速交警赶到则需要1小时)
5。死者的包及包内所有财务,电脑,手表,全部被盗。

我们在猜想:有这么几个人,躲在黑暗中。等车少的时候就把一米多长的保险杠丢在高速路中央。等出了车祸就趁乱拿走事故者的财物。
当然,一切都是猜想。但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
我们需要大家的证实,如果有出现过类似情形的朋友或听过周围朋友说过类似事件的,请马上与我们联系。
这不仅关乎你的生命,也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安危和这个**的安定。
此事已于8月21日下午在事发地派出所报案,但是没有引起警方足够关注。因为证据不足。

以下引用(回复38楼)的话:
昨天8/23下午从青岛啤酒节返回烟台的途中我也看到了楼主说的黑色保险杠。
确实有,而且是在超车道上直直的横在那里,幸好当时一直开在行车道上...
过去之后跟哥们还说这要是晚上速度快超车的时候压过去小命估计要报销了!
因为高速上车速太快没来得及停车只打了路政电话,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去清扫...
以上确实本人之真实所见,路过各位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开车去印证一下,
不过一定注意看仔细了,超车道上,一米多长,黑色的类似捷达车后保险杠的样子。
特跟此帖加以印证楼主的推测,当时我也曾有类似猜想。因要集中精神开车故而并未
深思量,现在不觉冷汗一身........
嗟叹人性之丑恶到如此田地...又是谁之过呢!?
据可靠消息,长春已有类似案件发生,做案的三名案犯,一共做案18起,死亡6人,重伤车,人无数。
判了一个死缓,二个无期。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同三高速莱西段有人谋财害命。让我想起一件更加可怕的事:
上个月,我同学开车从潍坊回烟台,走的是威乌高速,走到莱州境内时,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高速上有一个公路跨桥,桥上有几个人往下扔石头砸车。我同学哪知道啊,歹徒扔得也真准,正好扔在驾驶员挡风玻璃上,石头穿过前风档后砸在了方向盘上,我同学本能地踩刹车,扭头躲闪。由于车速过快,石头居然从方向盘上弹起打破后风挡出去了!车从侧面撞在了防护拦上。气囊保护了我同学,身体没有受大伤。他镇静下来后发现有三个人走到他车旁,打开车门找东西。他大声斥责并拿出手机报警,那些人看司机还活着,迅速逃跑了。
警察来后告诉我同学说:此类事情在莱州已经发生七八起了,都是在跨桥上往下扔石头,出事后将车上财物搜刮一空后走人。
我同学命也大,居然没受伤。车的右半部撞得不成样了,方向盘居然掉下来了。太恐怕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烟台。

大家也许还没有听说过高速公路上抢劫的吧,也许你会觉得车速那么高不是找死吗?其实不然劫匪的手段高明手法精准不便细说,以防不法之人滥用!  (警方明确告之后才知道劫匪的手法)  那是在13日晚9点钟左右发生的,地点是京珠高速---邢台至邯郸沙河服务区以北路段,当时我们的车以130的车速在超车道超车,(并且前方刚刚过去一辆大型货车,超车前明确前方并无异物存在)突然左前轮压上不明物体,致使左前轮爆胎,车身险些撞到护栏惊出一身冷汗,凭借车身稳定系统(当时车身稳定系统有没有启动未知)与驾驶经验,迅速稳定住车身(双手高速驾车的习惯是绝对必要的)并打开紧急行车灯移至停车带。  准备换胎时,高速反方向车道上一辆高速巡逻车迅速驶来,一名巡警跨过护栏询问情况并告知小心抢劫,锁好车门,同时向上指挥中心报告后离开。  (之前我们发现路上有多辆轿车换胎并有警车相伴并没在意此时才恍然大悟)  这时我们开始1人换胎1人拿起方向盘锁护住车身右侧,车内1人看管物品,另一人布置三角警告牌。此时车内和保护车身右侧的人都发现右侧护栏外草丛内有人爬伏,树丛内有人影晃动。  (此时保护右侧的人不断用手中的方向盘锁敲击护栏以示警告,布置警告牌的人也已回到车身右侧)  歹徒真的没有实施下一步的动作。车胎换完之际驶来2辆警车一前一后护住我们的车。我们以示感谢后驾车离开。  友情提示在3人以下乘驾路遇爆胎时,换胎和布置三角警告牌时,是劫匪最容易下手的时候,请广大车主小心了,最好不要夜间行车,如果必须夜间行车尽量不要在超车道与紧急停车道上行驶。  还有就是请看了的车主尽量转发到其他的论坛上,就是希望天下所有的车主都安全。  看过的朋友顶起来不要沉了,以便警示其他车主

网友N:
开车道德法律问题不讨论,纯讨论问题与方法:
我也是想的用全反射棱镜,貌似53楼提出来了

不过47楼指出了:光线沿原路返回的话只能反射到后车的大灯处,呵呵。谁有这样的棱镜实验一下。
还有,实际制作也不比前面说的简单。

网友:
希望图财害命的人都死绝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车道德法律问题不讨论,纯讨论问题与方法:
我也是想的用全反射棱镜,貌似53楼提出来了

不过47楼指出了:光线沿原路返回的话只能反射到后车的 ...

这位朋友图画的不错,很明了
这个构思与三面反射镜异曲同工。要是能够切下大量的玻璃正方体一小角,粘在一个底板上,构成一个阵列,效果应该不错。不过不清楚玻璃的加工工艺,感觉好象挺难DIY的。
光线原路返回的问题,我觉得不要紧。一般的反光漆之类的东西,其实也大约是这种原理。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得那么精确,让光线那么忠实地原路返回,尤其是采用阵列的话。

楼主:
看了59楼的转贴真是一身冷汗啊!
不得不说,地球还是太危险了。。。

网友:
zhuan装一个3棱镜

网友:
基本上还没有好的办法,你用强光照回去,会殃及其他正常行驶的车的,这些东西不必要以暴易暴.

网友:
 买一只几十块的喊话器,对准它喊话,XXXXX,开远光灯注意

网友:
麻烦,我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案:

光电检测 + 定向闪光灯

网友:
用防狼爆闪灯 装后面 他闪你 你就暴闪他一下 5秒致盲 他肯定踩刹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以做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类似现在很多人都在后玻璃窗装LED灯那样,再宽些应该可以的。

对我也想过的,在后风挡玻璃那里放一个灯,与后雾灯的电源接在一起,再加个开关,不是雾天行驶就把开关接通,后面有人用大灯照,咱就开后雾灯和他对晃,看谁晃得过谁.

网友:
如果你把后面的眼睛射花了撞到你的屁股咋办?

楼主:
这个东东开发成产品应该还是有些市场的,常开车的朋友好象很多都有这种需求。
我还是比较倾向与角镜阵列的方案。开个模具做个塑料的角镜阵列体,然后化学沉积或电镀做出镜面来反光,再加个透明保护盖即可。
本来以为会有这样的东西出售,可是搜遍淘宝与古狗也没找到。

网友:
 这个发明不实用, 害人害已

楼主:
担心安全的朋友我觉得没必要,理由如下:
反射镜反回来的光已经大大衰减,而且只有部分会反射到后车驾驶舱,我认为只会引起后车开远光灯者的不适而不会诱发安全问题,因为毕竟与迎面照过来的远光灯还有很大差距。迎面开过来用远光的SB不也大有人在吗?

网友:
多简单啊。他那光照你,你不一定要照他呀!
要我说,安装一个感光的二极管,控制一个横着的盒子盖子的开关,里面装上大量图钉……一旦感受到不正常的光照,就自动放出图钉…………

网友:
搞个EMP让后车死火.
神不知鬼不觉.

网友:
市场上有电子防眩倒后镜卖,2-3百 ,别做害人害己的事情, 出了车祸即使不伤及你,但是对别人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安乐吗?

网友:
请购买正版大视野蓝镜,哈哈,纯搞笑,非广告

网友:
有自动调整镜面的后视镜。

for example,

http://www.parkingsensoronline.c ... or-genk2-p-24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你的后车牌号,做成007那种能转的,转过去就是镜子,直接把光反射到驾驶室的高度,这样面积比较大

支持!这个办法好像可行,翻牌器好像网上也有的卖。

网友(2009-10-08):
车前车后都装两门机枪,必要的时候轰杀之。

网友:
很多车就有类似的装置,遇到后面大灯会自动偏转后视镜和倒车镜

网友:
用照相机闪光灯比较方便,也可以再加一个联闪器当遥控器用,控制闪光灯从后车窗向后闪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后备箱里放导弹打他

呵呵,根据ls的想法扩展下,
(1)装几个**蛋,在车的尾部,电控的,他晃你,你就启动一个,拉着烟跑,一个不够再开启一个,不行就一下都开启了
(2)做个加特林的超小型的,敢晃楼主,直接来启动它一秒钟,先给他600发再说,要是甩不掉,再来个6000发的,看他还能不能跟的上
(3)去立交桥附近雇一个专业人士,一天30的就可以了,要选有力量,臂力强的,回来给车开个天窗,出去的时候带着专业人士和若干板砖,敢晃楼主,通知专业人士从天窗探身出去,板砖侍候他
(4)要是以上的还不解恨的话,来个终极方案,装上个自  爆装置,敢晃楼主,直接急刹车,然后启动,在西归路上,一路大耳光抽着他去找如来评理去

网友:
装拉烟器不就完了么?
只要拉出来的烟够浓,光都透不过来就好了.后面的家伙看不到路,肯定也就放慢速度了.你也跑远了...而且还可以考虑拉不同颜色的烟....

网友:
弄100个自行车灯粘在后面,完事

网友:
装个能写字的LED屏就好了呀或者另在装个射灯要是看字还不换灯就射

网友:
建议你别用镜子了,很难控制的,弄几个感光器件,分别指向车后若干个方向,检测到某个方向光照强度超过一定阀值,就控制指向这个方向的一个或几个照相机闪光灯爆闪,直接闪懵他,够狠吧,

网友:
测量仪器 拢镜

网友:
看看本贴59楼吧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是在车后写一行大字“请不要远光射我,谢谢”,可能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开车别逗气,他看不清了,容易和你追尾,最后交警来了还是你吃亏。
我的后视镜下面有个开关,拨一下,镜子的角度就变了,就没那么刺眼了。倒后镜不行。
你试试你的行不行?

我开车心态极平和,从不斗气。但你想想,象上海高架路这种环境,经常堵车,都是鱼贯通行的,想让都让不开,背后远光灯一直照着你,一路下来,眼睛都会肿的;而且后方强光照射,很难看清后方的车,变道就变成了一件很凶险的事。
我的车内镜子是防眩目的,非常有效,但车外的不是,仅车外的两个就够我受的了。
还有,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加个反光镜就会增加不安全因素?它的光很强吗?强到可以与迎面来的远光灯相比了吗?据我的估计,它的光能强到后雾灯的那个效果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O:
开车别逗气,他看不清了,容易和你追尾,最后交警来了还是你吃亏。
我的后视镜下面有个开关,拨一下,镜子的角度就变了,就没那么刺眼了。倒后镜不行。
你试试你的行不行?

网友:
让他过去,你跟在后面照他,教育一下。不过也得小心他会用你征集招数整你一下。心态平和点,别斗气,安全第一,不为了别人,为了自己。

网友:
用两个闪光灯安装在车后,用光敏管拾取后面灯光,当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达到设定值时启动两个疝气闪光灯接连触发让他眼前短时事物不清。

网友:
唉,最好的办法还是一边停车,让他先过去,帮你照照路,免得有保险杠什么的。。。。

网友:
如果后面有急事就让让

如果没啥事,
踩2脚刹车以示警告,
成心斗气的话,
如果你没事 就踩脚急刹车,
然后等警察来处理他吧

网友:
直接一个急刹车,下车定位,靠边,锁门睡觉,等警察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