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扫齿!450PRO改皮带版

楼主(2009-09-03):
口号:远离扫齿,扫伞齿 ! 450pro每次炸鸡,大炸小炸,尾传伞齿、尾轴不是扫齿就是弯轴!实在恼火!折腾折腾改成皮带传动!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和轴传并无差距(也许水平问题没感觉到 )现发帖庆祝改造成功!改造过程会陆续发图!欢迎大家拍砖

整机图:

网友:
哎,花了钱pro改sport了

网友:
挺好的,尾箱用的是什么的?

网友:
买PRO就是看上轴传,又改皮带 哎~~~

网友:
那还不如买SPORT了

网友A:
我看他的尾波箱是  飞越V3尾波箱+飞越PRO尾桨夹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
LZ说说你是怎么改装啊

网友:
我的也改了,很好用!!!

PRO确实不适合新手!砸机的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他的尾波箱是  飞越V3尾波箱+飞越PRO尾桨夹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呵呵!基本上猜对了,尾波箱用的确实是飞越的,桨夹是pro原厂的

楼主:
改装过程如下: 原厂的轴传套件依然保留,毕竟是pro的标配!改天感觉皮带不爽了再换过了!换装简单方便 ,轴传or皮带任君选择!
上图

网友:
 搞这个就真正的不会扫齿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390

楼主:
1、取450pro前传动组只需去到上面的伞齿就oK,450SE 的前传动小齿轮和 PRO的通用,但轴比pro的短些!(取450SE尾轴截短替代也可以)

2 、将450SE的前传动铝齿轮装到pro的前传动轴上,注意安装技巧,否则肯能导致铝齿变形损坏 安装完成后记得将轴承上些轴承胶加固!

3、装上看看是否合适

4、将PRO改成皮带版,首先解决2个问题:尾波箱问题--450SE和Sport的尾波箱都可以用在PRO上,此问题很好解决。其次就是尾管座的口径太小问题,前部因为是安装轴承和伞齿所以口径比较小,必须进行扩孔!否则干涉皮带。

5、扩孔很容易!只需一根11.5的钻头,加上你的手

6、改装完成

其实改造很简单,至于轴传和皮带传动的效率问题,只要自己用着感觉好就行 ,偶尔动都手改造改造也是一种乐趣!高兴就好

网友:
这个改造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我还是打算直接买SPORT

网友:
还不如买sport算了!

网友:
买个飞机样子 折腾

网友:
你同时也远离了PRO的高性能

网友:
跟LZ相反,我现在想把sport改成轴传的

网友:
PRO和SPORT周围都有人飞,我感觉性能相差无几,从实用方便性来说sport更好,所以我买了sport。

网友:
如果要轴传动就没法搞了,动手不错,支持

网友:
玩模型就是玩的是折腾

网友(2010-01-07):
尾管用的是PRO的?

网友:
既然这样当初为何要买pro,sport或V2都可以了,呵呵

网友:
长征路上省点粮,暂退三尺又何妨。待你寻得金刚钻;电油涡喷随你量!

网友:
机身做动作PRO 还是比SPORT坚固不变型,
舵机立式也好调机
LZ皮带是不是降低了不少的噪音

网友:
哈哈 又是折腾   ~~!直接买sport来的直接多了~~!

网友:
确实挺能折腾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当时买PRO一定是被人忽攸了!

其实sport 跟pro一个样的性能。何必呢!

楼主:
呵呵!老帖又被翻出来了,尾波箱已经换成冰人一体化的了,效果不错,噪音比较小!比较喜欢pro的结构(不是被人忽悠的 )

网友(2010-02-17):
450用轴传,多余

网友:
轴传好像噪音大了些,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B:
楼主尾管座扩口了改回PRO不会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尾管座扩口了改回PRO不会有问题么?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1dfbf03b90b99c5589a6b98e952171f.htm

网友:
很好,450就是个练习机没必要轴传

网友:
发现现在模友的动手能力越来越强了@!

网友:
飞机贵是有道理的,里面这么复杂,这么精密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直接买飞魔士450Pro皮带版

网友:
有个好办法,买个飞魔士的尾管夹座,十多块钱,再另配一个尾波就行了

网友:
蛮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直接买飞魔士450Pro皮带版

改之前还没有飞魔士 450pro皮带版

网友:
这才能叫折腾嘛

网友:
折腾!
早知道麻烦,为何不用在V2上换个加长桨夹子

网友:
玩的不是飞机是寂寞。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折腾自有折腾的乐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