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翼龙的舵机和设备是怎么布置的?

楼主(2009-09-03):
我是把
舵机
和接收机放在那个卡住起落架的隔板的前面,也就是机头,电调在机舱到机翼支撑架之间的那个小平台上,这样
电池
只能挂在鸡鸡的肚子底下,外挂式的,所以在降落很容易把电池摔变形,但是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我还没上
FPV
设备,如果上设备都只能用魔术带贴在外面,这样降落相当的不安全。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布置的,如何尽量将设备抱在机体中。最好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A:
你上图 啊 我看看

网友B:
有这么笨的!!!!我的电调反正机翼下面!电调放在舵机后面。电池放在舵机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