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圆口模拟器连接线(粗线)

楼主(2009-09-03):
futaba圆口
模拟器
连接线(粗线)插到futaba大九控后面的插孔上为什么不通电啊还要打开电源开关才能玩模拟器这是为什么啊 请高手帮吗谢谢

网友:
能玩就行了呀。并不是所有控都支持插模拟器线自动开机的,可能大狗就不支持(没用过),玩时开一下开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太谢谢啦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玩g3.5模拟器遥控器是混控哪怎么设定啊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
可以按住大盘开机试试,里面有几个开关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