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锂铁电池A123终极测试(连载完)

楼主(2009-09-03):
注意:100W电烙铁焊接情况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55&extra=page%3D2
注意:60W电烙铁焊接情况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extra=page%3D1
磷酸锂铁电池A123终极测试
2009-8-17 淘宝采购12V20A(108元)和12V30A开关电源(126元)
2009-8-18 淘宝采购各种线材和接插头
2009-8-18 淘宝采购号称全新A123 26650电池10只(20元/只)
2009-8-18 淘宝采购《IMAX B8 数字式平衡充电器》一个(310元) 有些痕迹,有防伪标、查证属实。做工不好有些翘(不平)。
2009-8-18 淘宝采购热缩管、插头、A123 APR18650M1A磷酸铁锂拆机电池4只(20元/只)
2009-8-18 淘宝采购100W木把电烙铁一个(15元)
2009-8-26 淘宝采购电池测试连接线、磁铁头
2009-8-26 淘宝采购手持《欣宝SM8124 电池内阻测试表》一台(260元)
2009-8-26 淘宝采购专业《Rek 美瑞克MP200A电池内阻测试仪》一台(720元)、专业放大镜台灯一台(40元)
测试环境:
工作台全景 和 各仪器工具细节
2009-9-2 布置完成
2009-9-12 京东商城采购《优利德数字钳形万用表UT203》一台(299元)
2009-9-14 添置新家当
电子温度计,高精度电子称(百分之一克感度)
60W电烙铁
2009-9-16 添置新家当
成都量具刃具 带表卡尺
添置新家当,淘宝东明电子购买小台虎钳,橡胶吸盘式固定。很方便。

结论:
经过短路测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证明这批电池应该属于新电池。
电流、内阻都比较理想。虽然容量比一般标准的2300mah要少。但对于我们来说差一点也无所谓,关键是电池要爆。这一点,已经通过短路试验证实了。由于贴图太麻烦。所以关于短路测试内容请见另一个帖子。
至此A123的所有测试就结束了。以后就是我的使用了。将来有机会再向大家汇报。
这里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

2009电池测试

测试台全景+椅子+板凳

测试台全景+椅子+板凳

测试台中景

测试台中景

镍镉电池A123电池

镍镉电池A123电池

开关电源 B8 放大镜台灯 内阻测试仪

开关电源 B8 放大镜台灯 内阻测试仪

烙铁螺丝刀钳子金刚石锉万用表

烙铁螺丝刀钳子金刚石锉万用表

12V30A开关电源(质量不错使用中几乎不热)

12V30A开关电源(质量不错使用中几乎不热)

B8 有点翘 国货当自强啊 呵呵

B8 有点翘 国货当自强啊 呵呵

Rek 美瑞克MP200A电池内阻测试仪

Rek 美瑞克MP200A电池内阻测试仪

测试座 不够长把一边螺丝卸了

测试座 不够长把一边螺丝卸了

各种线小工具

各种线小工具

测试夹头和磁铁

测试夹头和磁铁

放大镜台灯

放大镜台灯

100W木把电烙铁

100W木把电烙铁

a2009电池测试5

成都量具刃具 带表卡尺

成都量具刃具 带表卡尺

a2009电池测试7

a2009电池测试7

楼主:
电池情况
A123号称全新26650磷酸锂铁电池,注意正确叫法是“磷酸锂铁”,叫白了是磷酸铁锂。
2009-9-2 开始进行测试
10只电池初始电压,除6#是3.26伏,其他均为3.27伏。内阻初始测,与几个循环以后差距较大所以,5个循环测试以后再告诉大家。
注意:新电池首先要充电,然后再放电。充放电电流0.5C循环3次,1C循环2次。然后测试内阻和放电容量。
今天只完成两只电池各3个循环,贴图暂告一段落,明天继续……
昨日1#到4#完成第四个循环的充电,静置一宿。今日开始放电。估计今日能完成这四只的五个循环。
12:00
4#电池第四次放电结束容量2046mah ,终止电压1.92V。注:B8放电终止电压设定为2.0V。厂方推荐脉冲充电3.8V,放电1.75V。
经实际测量小磁铁内阻3.9毫欧/只,两只为7.8毫欧。加上接触电阻。估计整个接触电阻为10毫欧。这样对充放电均有影响。计划在第五个循环时,采用焊接的方法来测。
最新消息:3#电池我已经焊导线,焊前内阻测试4.9,焊后内阻4.3.今晚上图。
3#电池第4循环1.1A放电容量2045mah
1#电池1.1A放电容量1995mah
2#电池1.1A放电容量2035mah

左面是对比用的C型(2号)镍镉电池

左面是对比用的C型(2号)镍镉电池

10只A123磷酸锂铁电池 确实没有点焊过

10只A123磷酸锂铁电池 确实没有点焊过

纸筒上可见激光蚀刻的厂标和型号等信息

纸筒上可见激光蚀刻的厂标和型号等信息

负极除了我的指印还有一点点铁锈,没有焊接痕迹

负极除了我的指印还有一点点铁锈,没有焊接痕迹

正极只有表笔划过的痕迹

正极只有表笔划过的痕迹

07年的产品

07年的产品

激光编号同内部电池壳上一致

激光编号同内部电池壳上一致

刻出的编号和纸质条码

刻出的编号和纸质条码

用记号笔编号

用记号笔编号

B8先进入模式选择在锂电一栏通过降低电压就可选锂铁电池

B8先进入模式选择在锂电一栏通过降低电压就可选锂铁电池

选择锂充电模式 这里显示的是1C即2.3A充电电流 但实际应选择0.5C即1.1A充电电流

选择锂充电模式 这里显示的是1C即2.3A充电电流 但实际应选择0.5C即1.1A充电电流

将测试夹用磁铁联接A123 充电电流选择1.1A

将测试夹用磁铁联接A123  充电电流选择1.1A

楼主:
测试电池情况
测试导体内阻方法
测试导线或其它物体毫欧级的电阻的方法,可用电池内阻测试仪继续。
方法是:首先把一只电池直接连接在测试座上,测出内阻值;再将要测的导线或其它物体联在电池上,然后放到测试座上测内阻阻值。两者的差就是欲测导线或其它物体的阻值。

2009电池测试2

垃圾电池 A123 18650

垃圾电池 A123 18650

2009电池测试2

去掉纸壳情况

去掉纸壳情况

2009电池测试2

普通锂离子电池和镍镉电池

普通锂离子电池和镍镉电池

2009电池测试2

负极

负极

2009电池测试2

正极

正极

2009电池测试2

A123和普通锂离子

A123和普通锂离子

2009电池测试2

放电程序

放电程序

2009电池测试2

1.1A放电开始,电压3.28

1.1A放电开始,电压3.28

2009电池测试2

放电1140mah时电压3.13

放电1140mah时电压3.13

2009电池测试2

放电终止

放电终止

2009电池测试2

内阻测试仪开路状态

内阻测试仪开路状态

2009电池测试2

电池放电以后测内阻

电池放电以后测内阻

2009电池测试2

电池直接固定在测试仪电极座上

电池直接固定在测试仪电极座上

2009电池测试2

测一下小磁铁内阻,将它放在电池负极上

测一下小磁铁内阻,将它放在电池负极上

2009电池测试2

再上测试仪,8.6,说明小磁铁内阻3.9

再上测试仪,8.6,说明小磁铁内阻3.9

2009电池测试2

带小磁铁的电池在测试座上

带小磁铁的电池在测试座上

钳形万用表,可测直流电流

钳形万用表,可测直流电流

《欣宝SM8124 电池内阻测试表》

《欣宝SM8124 电池内阻测试表》

钳形万用表,可测直流

钳形万用表,可测直流

左电子温度计,高精度电子称(百分之一克感度)

左电子温度计,高精度电子称(百分之一克感度)

60W电烙铁

60W电烙铁

楼主:
第五循环充电3.5安培。
钳形表显示电流3.55A
看来B8不怎么样,呵呵
1#电池充电容量2100mah,内阻4.8mΩ(一星期前充电,今日测内阻)
2#电池充电容量2095mah,内阻3.9mΩ(今日充电,充电后马上测内阻)
3#电池充电容量2154mah,内阻5.0mΩ(一星期前充电,今日测内阻)
4#电池充电容量2200mah,内阻4.7mΩ(今日充电,充电后马上测内阻)
手持内阻测试仪测电池。由于表笔接触力度对读数影响很大。所以1#和3#电池用夹子把表笔同焊好的电池导线夹在一起。但2#和4#就费劲多了。测量数据仅供大家参考。
手持《欣宝SM8124 电池内阻测试表》测量
1#电池内阻6.5mΩ(一星期前充电,今日测内阻)
2#电池内阻4.5mΩ(今日充电,充电后马上测内阻)
3#电池内阻6.7mΩ(一星期前充电,今日测内阻)
4#电池内阻6.0mΩ(今日充电,充电后马上测内阻)
5#至10#A123 26650电池未经过充放电。
现将数据公布:
序号   内阻(毫欧姆) 电压(伏特)
5#       4.6                         3.31
6#       5.2                         3.30
7#       4.9                         3.31
8#       5.0                         3.31
9#       5.0                         3.31
10#     5.1                         3.31
今日测了A123 APR18650M1A磷酸铁锂拆机电池的短路电流,用一根万用表表线短路,电流为25A。
26650还没敢试。
对照
普通锂离子电池   50.9mΩ   4.16V
C型镍镉电池        13.3mΩ   1.09V

a2009电池测试3

2#电池第五循环充电,电表显示3.55A

2#电池第五循环充电,电表显示3.55A

a2009电池测试3

充电器显示3.5A

充电器显示3.5A

a2009电池测试3

电池重量72.28克

电池重量72.28克

a2009电池测试3

4#电池第五循环充电,电表显示3.52A

4#电池第五循环充电,电表显示3.52A

a2009电池测试3

充电器显示3.5A

充电器显示3.5A

a2009电池测试3

1#电池内阻、电压测试

1#电池内阻、电压测试

a2009电池测试3

2#电池内阻、电压

2#电池内阻、电压

a2009电池测试3 2

3#电池内阻、电压

3#电池内阻、电压

a2009电池测试3 2

4#电池内阻、电压

4#电池内阻、电压

a2009电池测试3 2

将表笔同导线夹在一起

将表笔同导线夹在一起

a2009电池测试3 2

5#电池

5#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6#电池

6#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7#电池

7#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8#电池

8#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9#电池

9#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10#电池

10#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普通锂离子电池

普通锂离子电池

a2009电池测试3 2

C型镍镉电池

C型镍镉电池

楼主:
A123 18650 磷酸铁锂电池 短路试验
测量设备:
万用表测电压
钳形万用表测电流
黑色表笔线短路
初始电压3.31V
第一次测 电流26.49A
第二次测 电压2.51V 电流24.68A
第三次测 电压2.63V电流24.08A
动手做短路线
材料:
黄色聚四氟乙烯外皮镀银信号线一根
大号电源夹子一对
剪线钳、尖嘴钳
方法:焊接
短路实验:
布线
其他几只电池激活循环,一只一只充太耗时间。用小磁铁联接做平衡充。
是否很有创意,呵呵

a2009电池测试3 3

26.49A

26.49A

a2009电池测试3 3

万用表、钳形万用表、黑色表笔线

万用表、钳形万用表、黑色表笔线

a2009电池测试3 3

初始电压

初始电压

a2009电池测试3 3

电压2.51V短路24.68A

电压2.51V短路24.68A

a2009电池测试3 3

电压2.63V电流24.08A

电压2.63V电流24.08A

a2009电池测试4

黄色聚四氟乙烯外皮镀银信号线一根、大号电源夹子一对、剪线钳、尖嘴钳

黄色聚四氟乙烯外皮镀银信号线一根、大号电源夹子一对、剪线钳、尖嘴钳

a2009电池测试4

剥皮

剥皮

a2009电池测试4

粘点焊锡膏

粘点焊锡膏

a2009电池测试4

焊接

焊接

a2009电池测试4

用钳子固定电线

用钳子固定电线

a2009电池测试4

做好的短路线

做好的短路线

a2009电池测试7

2009电池测试8

2009电池测试8

楼主:
欢迎跟帖评论

网友:
快进行电池测试,在等你的结果。

网友:
20块钱全新的?骗人的吧

楼主:
不知为何晚上网站很难上

网友:
阵容庞大   都来看,,,都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占位~~~

因为充放电时间很长,所以测试会持续很多天,预先要占好位置。以便把测试结果贴上。

网友:
希望看些实质性的 内容

楼主:
贴这点图花了三个多小时了

网友:
我想知道放电C数,我买的二手拆机A123电池也要19. 2元!你的号称全新的只要20元?
我大概比较了一下,我的A123放电C数与20C锂电池相比,只有15C不到!当然20C的锂电池实际C肯定也没有20C。所以A123的放电能力更低!
A123的优点:放电过程平顺,耐过放过充,相对锂电池比较皮实、耐用,可大电流冲电!
缺点:自重和体积相对于飞机而言比较重和大,一致性较差(市面上的万能冲电器都不能快速而又准确的充满。现在发现只有A8可以。B6、X6、3E都不可以),放电C数较低。

楼主:
我买完以后他就涨到25了。但我想这可能是厂家筛选出来的B级或C级品。但新的总比拆机的好一些。说实话网上购物真没谱。我买的18650就全是废品,只能做一般用。

楼主:
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再见。
请大家多发评论。明晚给大家后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