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有点点飘

楼主(2009-09-03):
520+9257有点点向右飘尾轴换新的了,没虚位,皮带也不松,微调设置陀螺仪设置低1000了,如果不设置低1000尾巴就会左右摆动,控是天九控,感度设置见下图

网友:
微调设置陀螺仪设置低100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大家帮帮忙。

新人,手比机器都新,弱弱的问下,是不是新买天8的遥控器,是要按照说明书配置才能玩XTR模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