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频器

楼主(2009-09-03):
我最近弄到一个变频器 是四方的 e350-4t0037g/005p 的 是输入是380的 输出 也是380的 有什么好办法改成输入220的 好用在车床上

求高手帮着解决一下

网友:
看一下“电子小精灵”的贴子吧。

网友:
加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就行

网友:
这个你打变频器厂家电话问下 需要如何设置

楼主:
我想用这个电路提高电压不知可行否

楼主:
就手后面 那个 吧120提到350 那么 220就提到620了 比原先的380整流的537高了 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别沉下去 啊

网友:
别沉了,帮顶.
我有一台三肯7.5kw的

网友:
有几个国产全新变频器,用不上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 改成倍压 变频器起来了 还没有接电机试呢

楼主:
测试好了 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好了 好用了

这个方法我也做过
但你要计算一下就知道这样做 你的变频器 很危险的
220v 倍压 相当于 440v的电压压
380的变频器高了60v   变频器的 整流 后 电压太高了
电容一般是400v串联的 耐用是直流800v   电容的耐压 不够
供电开关电源有可能击穿功率管子
输出电压高出60v  那电机的发热 会很严重
电机的电路增大 有可能烧坏变频器
所以这些都是 要命的问题啊
380v的改成220供电 很简单
一般改2个地方就ok了
1  辅助开关电源 短接 一半电阻
2 电压检测 电路 短接一半电阻
一般4kw一下的没有缺项检测 所以不要考虑着部分电路
要是不会改 发个下面的那个大板子的高清照片给我 我帮你看看

网友:
内行来了

网友:
电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也做过
但你要计算一下就知道这样做 你的变频器 很危险的
220v 倍压 相当于 440v的电压压
380的变频器高了60v   变频器的 整流 后 电压太高了
电容一般是400v串联的 耐用是直流800v   电容的耐压  ...

我也有一个2.2kw380v的派尼尔(pioneer)变频器想改成220v的,改天请教

网友:
我也有几个2.2KW380V富士变频器想改220V的。

网友:
即使改成,可靠性也不高,
      最佳办法,你380v跟我换220v的

网友A:
电子器件 烧坏的 原因 一般是 高电压 和 大电流
这也是 维修 时经常考虑的地方
所以 变频器的电压降低了 更安全 至少模块的耐压降低了
辅助开关电源的导通时间长点 充电时间延长 单是开关电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改成220 电容的充电变成单项的了 这样 整流滤波后的波形肯定不如 3相得好 单不会影响使用应该
因为电压降低了 模块的最大电流是不变的所以 原来是1500w的变频器 功率会减小 1000w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上高见

网友C:
有电焊机的用电焊机将220V升到380V不就行了(不过你的变频器要支持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一般的电焊机都有220V和380V两种电压输入。你如果将220V电接到220V输入端,从380V输入端就能得到单项的380V电。如果将220V电接到380V输入端,从220V输入端就能得到127V电(可用到很多120V的洋垃圾上)

网友D:
坛里有几个高手改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