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尾中联螺丝内六角头打滑,卸不掉螺丝,怎么办啊

楼主(2009-09-03):
谢谢高手帮个忙,指一条路

网友A:
用 钻头1.5mm 把螺丝钻通换个中联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加热,能取下来

网友C:
ls的,加热是对付螺丝胶的,你可真有才!
一楼的是正道!
或者可以卖个新的内六角起子,用力松一下,可能可以。因为你的起子也可能花了!

网友D:
只有用台钻了哦

网友E:
试试 拔齿器
我用它 解决不少难题...
直接拔出来...

网友F:
原帖由
至爱一生
于 2009-9-3 22:59 发表
用 钻头1.5mm 把螺丝钻通换个中联
这是第一方案。 无第二条路。上星期刚做完一台这样的手术。

网友G:
没有台钻,重买了个中联,还有那个该死的主轴固定环,滑了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