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 在主桨上方(大桨夹) 和主桨下方(主旋翼)的 区 ...
副翼 在主桨上方(大桨夹) 和主桨下方(主旋翼)的 区别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9-03):
有什么不同?现在关心下这个。
新手问题,你知道吗?

网友A:
原则上性能不会有差异,但是在设计上,由于希拉小翼在上的话,连杆需要穿过或者绕过横轴,增加了设计难度,而希拉小翼在下的话,由于主轴的直径阻碍,日字框必须要设计得很宽,这样就削弱了希拉效应,破坏了飞机的灵活性。

楼主:
哦 3Q老鸟答复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光是上下的设计区别。
本以为设计在主桨上的就不能倒飞降落了。新手以为是这个区别

网友B:
我一直也认为,是不能倒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