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的问题

楼主(2009-09-04):
想用B6
充电器
充12V蓄
电池
,请教各位有谁知道怎么样接线?先谢了。

网友A:
配件里没有带鳄鱼夹的充电接线,所以要自己做个,正对正,负对负,串联充电

网友B:
调到充蓄电池一项,在调6P就是12V和电流,确ren充电就得,

网友C:
调到充蓄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