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尾巴左漂问题

楼主(2009-09-04):
空机飞跃450的,斜盘舵机D95,尾舵机D90,陀螺仪KDS800,电机XXD3680KV,电调飞跃50A的,从飞机装起来就一直有尾巴往左边漂的小问题,每次飞的时候从新上下电就好很多,但是这样好麻烦啊,有没有不换设备的情况下什么方法能彻底解决的呢.我的螺距是-2  0   6   7    8  油门是0   40   60   80   90,是不是我螺距太低了,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悬停点以下的时候没有双桨,但是飞起来后悬停发现有双桨,我后来在调试螺距的时候发现在第四点螺距的时候2个浆的螺距有点不同了.请教高手指点下还要怎么调试才能使机机性能最好,先谢谢了.补充下陀螺感度在锁尾下现在是45,

网友:
KDS800锁尾不是很好,建议换一个舵机试试。你看看中立点对不对?至少我的KDS800锁不住,一直也是左飘,换了某个杂牌陀螺仪就很好了。

把感度调高试试。

螺距有点低,你看看老金的帖子有螺距设置的,新手按照那个做就行了。

先假定你的大桨是平衡桨:先用螺距尺看看两边大桨螺距如何?如果有大差异,调整链接大桨和螺距摇臂的连杆(这是粗调)调整到差不多,然后再推油门试试,如果有,调整倾斜盘和摇臂之间的连杆长度(这是微调)。如果不是平衡桨,先做动静平衡看看大桨。

如果调来调去还是有双桨,建议换桨。

楼主:
谢谢LS解答,大浆做好动静平衡了,现在就是在高速的时候有点双桨,现在不知道是调成悬停以上没有双桨好还是低速没有双桨好,感觉好像要想保证全程油门没有双桨很难一样,这个机的精度可能就这样了我朋友的机也是这样的,他是调成悬停以上没有双桨,低速有点双桨,不知道那种更好点,更利于飞行

网友:
应该是全程都没有双桨好呀。如果做不到,也应该悬停上以上没有双桨好,

网友:
关于双桨的问题,有个暴力的办法也许能解决,就是电调开定速模式,油门曲线设为0 40 80 80 80,油门杆只控制总距,调成悬停以上没有双桨,就避开了低速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