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无刷改造的一点心德

楼主(2009-09-04):
我的004买回来的是那个飞不起来的版本的,当时左右找原因和解决方法,想来想去决定用无刷。用了几套改件搭配,现在写出来给想改无刷的朋友看一看
    XXD 2212电机 18A电调 2S电池  塑料桨 问题混控板 10T齿 尾巴没改。  结果 锁尾失败。继续改尾巴,加长尾管5CM   锁尾继续失败。用N30上原装尾桨,失败,电机带不起来,报废尾马一个。把两个尾桨90度交叉上在齿轮盘上,N30齿轮驱动,尾巴是锁住了,右转向全无,还是失败。换木桨,10度的,结果都不能升空,齿轮从10T换到11到12最后到13T JJ起来了,锁尾全无,而且扭力太大,JJ左侧偏无法修正。 整套方案失败。
    ESKY EK005 2208电机 9T齿轮 2S电池 问题混控板  尾管加长5CM用N30齿轮变速DIY4叶尾桨 塑料桨   勉强锁尾,转向不灵活。换木桨,JJ起不来,换11T齿轮仍然起不来,换3S电池, JJ起得来,锁尾不行了。继续改,CN12直驱4025桨  锁尾不错,但是3S下4IN1和尾电寿命太短,上几个2极管降压,但是不管是4007还是5408,管子30秒后就很烫手,尾电也很烫,怕烧,受不了,只能换2S ,但是2S下木桨怎么都起不来,又觉得塑料桨不爽,换混控板,哈哈 JJ起来了。锁尾还算不错。总结出来我的JJ现在的最后定版
  ESKY EK005 2208 电机 +齿轮 65
  好盈   速腾     18A  电调  80
  016 脚架 电池架 尾支撑平衡组件  70
  混控板                             85
   CN12+4025+散热片        35
                   这就是本人现在的004的装备了,希望我的这点经验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帮助。

网友:
:loveliness: 没看明白

网友:
那里来的混控版?

网友:
改004无刷的马达不能用太大的KV值的,扭力会不够的,毕竟004不是高速机,我只用了很普通的2010电机KV1400+10度母桨就很好升空了

网友:
这样改,还不如飞450了

网友:
额,我的是esky-ek0004电机,XXD25a带好盈程序电调。尾巴没改,锁尾有点不足,特别是电力不够的时候。感觉还满意,改天N30坏了就换个CN12~~~

楼主:
我也是吃多了没事做去改着玩的

网友A:
我支持楼主,我正要改004呢,请问混控板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支持楼主,我正要改004呢,请问混控板是什么,有什么用?

支持下已经升天的巡航车

我也想知道,那个混控板是干吗用的

网友(2009-10-17):
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无刷电调接接收机的那个接头是三线的,而004的四合一是两线的,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
LS的,电调的那三条线,其中一条是信号线,对应的应该是白线,把它接到4合1的3通道的信号端上即可,如有不清楚,请搜索论坛关于004的改装贴

网友:
还是没看懂

楼主:
其实没什么,就是用了几个写了几个配置 告诉大家怎么选改造件

网友:
都这么专业,
学习,

网友(2010-10-02):
楼主可以把你的004不用混空器的插线方法发出来给我们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