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5在vista下面没法用

楼主(2009-09-04):
我是G4+emu33,之后升了4.5,我有两台电脑,装XP那台一点问题没有,但vista那台运行emu33,**emu33的界面后,点lunch就会弹出程序关闭的**框,是“appcrach”,好像是kernel32的问题。。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个毛病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我的倒是没这问题,就是emu33 loading后,启动不了程序。

网友B:
我在xp, vista64, win7 64都运行过没问题

楼主:
奇怪,怎么我的帖子冒出这么多**?我没用过违禁词汇阿
无非就是启动、**、**框之类的阿

网友C:
可以用,我装过~~~~,用管理员帐号

楼主:
我那个是什么“秋无痕”版,有点番茄花园的意思,改得乱七八糟。昨天重撞了,换了原版的。还没来得及装G4,今晚式一下

网友D:
可以用的,
我昨天就实验成功了
用管理员账号启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請問~在Vista 裡,加入G4.5,是在XP裡,檔案復製到,Vista 裡面,在 Program Files 以外的位置,還是要加入到 Program Files 裡面?
如果用管理员帐号,是要如何操作,才能將 G4.5 載入,可以使用?
(我的管理员帐号,是有密碼在裡面)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