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A123焊接的材料

楼主(2009-09-04):
觉得去买铜片来焊接,第一难找,第二你找到了说买一点点我估计是不会卖给我的,所以我想去五金店铺里买些比较粗的电线(里面是单条铜芯的那种)然后用手锤把他敲扁,然后来焊接,不知道这个想法能否行得通,请师傅告知。

网友:
导线内阻同它的表面积有关。所以多股电线比单股好,单股电线又比镍片好。工业生产电池组,主要从生产效率和一致性考虑而使用点焊。个人用还是锡焊好。个人建议用音箱传输线,很便宜,效果又好。焊锡极品的可用含银焊锡,普通的就用普通焊锡好了。

楼主:
请问hgmn,用音箱线里面是一条条的细铜丝来的,能承受大的电流吗?我之前是卖家用点焊机焊的镍片,最后都是烧断的,如果音箱线可以的话我也想用音箱线来试试,请问音箱线焊接的地方是要散开来焊接还是拧成一捆来焊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hgmn,用音箱线里面是一条条的细铜丝来的,能承受大的电流吗?我之前是卖家用点焊机焊的镍片,最后都是烧断的,如果音箱线可以的话我也想用音箱线来试试,请问音箱线焊接的地方是要散开来焊接还是拧成一捆来焊接 ...

去电子市场买音箱线,很粗,透明外皮,很柔软。两根线一体的,一边是紫铜颜色、一遍是银色。

网友:
并几根直接焊就行。

网友:
直接用12或14AWG的硅胶线吧。

网友:
用硅胶线吧!要用16以上的,A123电流太大了。
硅胶线的好处是外皮不怕烫,
还有个办法是到电子市场买高温导线,它的绝缘皮是透明的,耐高温。

网友:
用软线连接的话电池组有松动,外壳还要紧紧的绑一道,我使用2.5平方的单股铜线,不用敲扁,就直接焊上,整个电池组不用扎外皮都显得非常牢固

网友:
我认为可以买空调铜管砸扁应该好用

网友:
淘宝网上搜索飞客就可以看到他们卖的硅胶线和铜片 价格也不贵 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