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请进 关于你的充电器新款 UN-A6

楼主(2009-09-0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2#pid4165094
请看看 以下是内容
不需要电容,完全是为了节省成本。

DC-DC的输入端是一定要电容的。输出也必须要电容。不管任何拓扑,否则开关管在调制的时候,所产生的高频浪涌,就直接叠加到输入端和输出端,轻则系统大乱。影响MCU的精度和稳定。
重则直接把输入电源KO掉,严重的,甚至波及到220V端连接一起的用电器。(不是乱说的哦,可以直接查查)

电容真没必要吗?学过开关电源的人心里很清楚
楼上的,那不接电池怎么板?DC-DC电源难道就不工作?

可没有一款开关电源能这样设计,MCU用内置电池?

况且电池只吸收输出端的,输入端的一样没有容性器件的

建议厂家还是把料用足,下一版我还会在买一台来用,如果还是让我失望,那我只好自己搞台出来和厂家竞争了。。。。哈

不过说句实在话,搞开发这工作确实很累,希望厂家多加把劲吧。
还有关于实际电流,我就不拆台了,有自己测过的都知道,希望下一版能有所改进

UID73744 帖子195 精华0 积分130 威望130  阅读权限10 在线时间350 小时 注册时间2007-7-12 最后登录2009-9-4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引用 报告 评分 回复 TOP
关于灌水及商业贴的处理方法

网友:
高手 ,为我们做主了。

网友:
看来你说的挺吓人的,我不出来说的话恐怖很多不懂电子的都被吓住了。
在采用这种方式之前我已经经过大量测试。
测试仪器:日立V-1560示波器。
测试时输出端采用6个电阻做每一路的假负载。

6S都在1A输出时候的输入电压波纹测试:
新版本A6pro无输出电容   波纹电压不超过0.05V。
老版本版本A6有出电容    波纹电压不超过0.05V。
6S都在5A输出时候的输入电压波纹测试:
新版本A6pro无输出电容   波纹电压不超过0.2V。
老版本版本A6有出电容    波纹电压不超过0.2V。

6S都在1A输出时候的输出电压波纹测试:
新版本A6pro无输出电容   80%直流叠加20%小脉冲。
老版本版本A6有出电容    波纹电压不超过0.05V。
6S都在5A输出时候的输出电压波纹测试:
新版本A6pro无输出电容   90%直流叠加10%小脉冲。
老版本版本A6有出电容    波纹电压不超过0.05V。

得益于A6的6个输出电感,输入波纹几乎一样。
而取消输出电容后可以保留小部分脉冲,这对更好的充饱电池有益的。

网友:
还有电流没有做解释

网友:
A6pro大面积的布线从新修改,菲林和钢网都要从做,这些成本都远远大于这点电容的价值。

楼主:
UN  就是UN  专业的解释..... 新款 用......

网友A:
电容不值钱,成本约等于0,没必要省,不用肯定有所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值钱,成本约等于0,没必要省,不用肯定有所考虑的
UN说 取消输出电容后可以保留小部分脉冲,这对更好的充饱电池有益的。不知是不是,如果是那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益于A6的6个输出电感,输入波纹几乎一样。 ...

挺一下UN
我拆过一个Nemic-LAMBDA的DC-DC隔离模块,输出端也没有电容。串连电感滤波器后直接出。说明书里面也说不需要外接电容器。
Nemic-LAMBDA是世界知名的电源厂家,说明不用输出滤波电容的设计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有关于实际电流,我就不拆台了,有自己测过的都知道,希望下一版能有所改进”

不知道 LZ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感觉 LZ未免太纠结了。。。
看你研究 UNA6 好久了

网友:
在用住!!感觉还可以

网友:
请问UN我的充电器怎么升级啊?

网友:
我力挺楼主,输入,输出不接电容肯定是不对的,这个学过电子的人都知道,输出端取消电容,我估计设计者考虑的是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虽然想法好,但实际是不行的,学过高频电子的都知道,大电容与小电容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最不济的电池至少相当于一个30000uF以上的电容,这个级别的电容对高频毛刺是没用的,部分热心的朋友用普通示波器想考察电源的纹波性能,这个也是不完全对的,想想啊!如果如此简单那么多电源厂不每家都建EMC实验室了,现实是极有实力的才有呢!其实这些都无所谓,效率低我觉得才是最麻烦的,浪费电就没关系,主要是发热过大后,太不安全!我暂时没再打算再用UN的东西了!

网友:
我也力挺需要输出电容,0.2V的纹波已经很大。

楼主:
 ?
=是这样?  UN 怎么 不来看看 说说?

网友:
没想到,我说的内容被复制过来了,呵呵

实际上我冲6S的A123,检测输入端电流将近25A。确实太大了,要知道。
输入端12V X 25A=360W
输出端3.8V X 6 X 8A=182.4W
效率182。4/300 X 100%=60.8%

这效率真太差了,有将近40%也就是100W左右是消耗在发热上。

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系统能改进。升级下,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有个好的产品一起用,挑挑刺,UN就接受了

若不能接受,就当我没说,PM我,我马上把所有内容全部删掉。

网友C:
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效率不会很高的,基本就是60-70%.

网友D(2009-10-04):
能否自己加个电容上去?

网友E:
幸亏没出手啊 观望一段时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