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的校正方法

楼主(2009-09-04):
现在我有一架油机,三架450,一架LAMA V4, 只要一炸机,首当其冲的就是主轴会弯曲,油机炸过一次,但450炸机是常事,有时一天炸两次,一次在淘宝卖过8根主轴,但没几天就换完了,所以现在我自己经过实践,可以校正主轴,具体方法为:
      第一种方法:
      1、找一块超亮洁的地板砖平放在地面,将主轴放在液化灶支架上加热,直到主轴成为红色,然后用电工钳夹住放在地板砖上,再用一块小点的地板砖光洁面朝下放在主轴上,加压进行滚动几圈,然后将主轴在地板砖上滚动,直到滚动顺畅为止,如果不行,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校正,其中的关健是加热温度要够,再就是用电工钳夹住放在地板砖上时速度要快,否则,主轴温度下降变硬,效果不好。
      2、校正后将主轴加热,然后找一盆凉水,将加热的主轴放进凉水中,主轴会变硬,增加强度。
      3、将校正后的主轴上机试飞。
      第二种方法:
      用手将主轴放在超亮洁的地板砖慢速滚动,发现主轴与地板砖中间有缝隙时用钢笔在上面做个标记,然后将虎钳开口拧到小于主轴长度的程度,将主轴放在虎钳开口上,用焊锡棒(比较软,不会损伤主轴)轻轻在标记上敲打,记住要轻,多敲几次,直到主轴与地板砖中间无缝隙时为止,重复此过程,直到校好主轴为止。
      在今年7-8月份,我用此方法校正了9根主轴,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方法也行?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

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还是等自然冷却吧,别用凉水。
太危险了,主轴除了会变硬,还会变脆。

网友:
后一种方法可行,虎口嵌开口是不是不小于主轴的宽度。我就是这么校正的,我的三架飞机到现在换过一根轴,那个是太弯了

网友:
个人实现起来会有点难度哦。

网友:
有这个功夫,和烧煤气,还不如买一个新的呢

网友:
精神可贵,值得学习。

网友:
到车床上调教理想

网友:
好像没多大意义啊 记住淬火之后要回火哦

网友:
好注意,不过我动手能力没LZ强大

网友:
烫到自己就麻烦了,也省不了多少钱,主轴不贵啊,桨贵

网友:
人才啊,学习了~

网友:
决定试一下看看

网友:
最好的校正方法就是:扔掉换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