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发热问题

楼主(2009-09-04):
我用B6充NIMH
电池
,不知道怎么电池冲完后都很热!!!很热的!老是怕爆炸!
用2A充!!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A:
充电电流大了减小点吧
热度可以用手拿着不放就没问题

网友B:
 用2A充镍氢。
镍氢请用600MA(0.6A)以下充 !!!

楼主:
哇大哥,0.6A的电流充4000毫安的要多少个小时才充得了啊!!!要命啊!!

网友C:
电流大了,好家伙,这个确实有点危险了

网友D:
得看是什么镍氢电池。我的三洋3000MAH的SC动力镍氢电池,每次都是3A充电,90分钟左右结束充电过程,电池温度一般在50度左右,是厂家允许的温度。

网友E:
充电电流跟电池容量有关。

网友F:
还用镍氢电池?
哈哈哈哈哈 镍氢电池来做动力电 抗时代潮流。。。。。。好汉

网友G(2009-10-06):
最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