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接收坏了打算用1OC来玩不知该怎样连接和设置

楼主(2009-09-04):
应该要买两个电调 驼螺就不知怎样接了 请大虾们帮个忙 先谢了

网友A:
兄弟有錢不用这羕哂啊

楼主:
原厂的控和接收太烂了
换好点的设备有错吗

楼主:
原来这个网站无高手!

网友B(2009-10-24):
可以探讨技术问题
不管是不是晒装备
感觉折腾不也是我们喜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