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桨机的4合一能不能直接改到单桨机上用?

楼主(2009-09-04):
请教,我的218 四合一烧了,看淘宝上 的新的 4合一要160多,而 208的四合一只要60多,不知道这2个能不能通用?

网友:
网上已经有详细的介绍

仔细找一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的218 四合一烧了,看淘宝上 的新的 4合一要160多,而 208的四合一只要60多,不知道这2个能不能通用? [/quot]

通常,因单\双桨机的飞行控制原理大不相同,故混控板里的单片机安装了不同的程序。
由此,单\双桨机的混控板不能互换使用。
4合1烧了什么东西?
A:电源反接的话烧毁的元件有
1、CX1117-5.0
2、续流二极管,如SS24。
3、MOSFET驱动管,如AO9926、IRF7413等。
B:马达堵转等引起的话,那烧毁的大都是MOSFET管了或线路板上的铜箔。
对于上述的两种情况,只要更换上新元件、补上“飞线”后就能修复嘀!
自己修一下的话,零件成本无论如何也不会超出10元哦……

网友A:
想搭车问一下黑人大哥,004的4合1能输出尾舵机信号吗,该从哪里引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搭车问一下黑人大哥,004的4合1能输出尾舵机信号吗,该从哪里引信号?

004的4合1是由两块电路板组成的,有天线的那块电路板是个6通道的接收机。
连接电源和马达的电路板是个马达驱动(电子调速)、陀螺、主尾马达混控的3合1。
两块板子装在一个盒子里后就叫四合一了!
既然接收机是个6通道的,那么,手拿着接收板(焊接有天线部分的板子朝右,焊接有插针的部分朝左、插有接收晶体的那面线路板朝向自己)从上往下数分别是:
1、第一通道(连接副翼舵机);
2、第二通道(连接前后升降舵机);
3、第三通道(连接电调);
4、第四通道(连接陀螺仪后,再连接转向舵机);
5、第五通道(锁尾式陀螺仪专用信号通道);
6、第六通道(连接螺距舵机);
每排针有3根,从左往右分别是:电源负、电源正(5V)、控制信号。
由此看到,在004上,接收机将第三、四通道的信号是给了混控板的(插针焊接在板子的另一面)。
我不知道你想从004的4合1里分输出尾舵机信号干嘛?如果只是去连接陀螺和舵机的话,那只要接在第四通道上便可以了!

网友A:
分出舵机信号主要是想利用4合1的陀螺,这样是否就可以把4合1移植在016机身了?

网友:
 怎么我看不见自己的回复的?

网友:
又学习到新知识了

网友:
黑人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出舵机信号主要是想利用4合1的陀螺,这样是否就可以把4合1移植在016机身了?

4合1的陀螺信号放大后是直接送入单片机的,你没办法分出单独的陀螺信号!
再说,按你的意思,只要将4合1的接收机部分单独取出来装在016上就可以了呀!

楼主:
多谢黑人大哥,我的四合一已返厂修好了,来回花了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