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 隔离电路求助

楼主(2009-09-04):
参考别人图做的电路,12V输入5V输出。
现在是12V输入空载时候0.07A,5V稳定输出。当5V电流为0.5A时候,12V输入电流居然达到0.8A。效率很低。
电感用的是磁环,外径为18mm,初级30圈,次级15圈,线为0.4三线并绕。

图片

楼主:
波形是待机时候34063第2脚的输出波形,C10更换过很多,电容越小待机电流越小。现在用的是270P。换电容时候波形都差不多,没有明显变化
再补上一个实物照片

图片

网友:
很明显,磁芯已经饱和了。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如何解决。是不是磁环的砸数有问题,高频变压器这块基本为0,希望多学习点

网友:
你这电路是反激式隔离开关电源拓扑,若要提高效率。输出还得加一电感,和一肖特基二极管。还有电感同名端。你好像也搞反了

磁芯饱和是因为PWM的占空比过高,还有频率不够,建议要吗把电感量增大。要不就提高工作频率
线圈的比例有待调整,开始实验时,可以2边都同匝数,然后慢慢减少输出匝数。一般测试一般调整。直到效率最高
开关电源最难学的就是变压器了,其他的都很简单
还有34063这IC用用还可以,若真要做产品,你这电路无法做得多好,成本还是要多下点。找个开关电源IC比较实在

楼主:
谢谢wydxyer,电感我反过来试过了,电流直接到2A多,电感和肖特基加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输出对地反接一个二极管,试了没有效果。电感该加在什么地方呢?输出的串联一个?我准备找个E型的变压器再按照你说的方法调整线圈。看看能不能提高效率。

网友:
支持技术 讨论

网友:
这个是反激的,输出不需要电感,正激的才需要电感。
不管是反激、还是正激,这个变压器都是不当的:
1、匝数多,电感量大,励磁电流很快就会使磁芯饱和。饱和后电感量极剧下降,失去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结果是电流猛增。
2、为防止磁芯饱和,变压器应工作在磁滞回线的中点上,使其有更大的动态范围。一般的做法是在磁芯中间加入气隙,气隙的大小根据磁芯的特性曲线和电感量来决定。

因此,要制作出适用的开关变压器,难度是较高的。建议你采用推挽方式工作,虽然成本较高,但难度相对较小。

网友A:
楼上说的也很有道理,确实,开关电源最难的就是变压器。。

不过,不管正激,反激,输出的肖特基和电感是有必要的,这个是做续流的。现在很多电路都采用这个结构,可以增加很多效率

具体接法是输出整流后,并一反接肖特基,过一电感,后在滤波。类似BUCK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也很有道理,确实,开关电源最难的就是变压器。。

不过,不管正激,反激,输出的肖特基和电感是有必要的,这个是做续流的。现在很多电路都采用这个结构,可以增加很多效率

具体接法是输出整流后,并一 ...
笔者对LS持不同观点:
反激电路跟正激不同,是不能续流的。因为开关管正向导通的时候是向变压器充电,开关管关断时通过二极管输出电能。如果弄个续流二极管,相当于在正向导通时续流二极管将输出直接短路,就没法充电,而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烈讨论,我正准备下午去电子市场买几个E型变压器试试。难道这个电路就不能够用磁环来做吗?是不是减小线圈砸数就可以效果好一些?我准备先重绕试试。: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烈讨论,我正准备下午去电子市场买几个E型变压器试试。难道这个电路就不能够用磁环来做吗?是不是减小线圈砸数就可以效果好一些?我准备先重绕试试。:loveliness:
从理论上讲,磁环是封闭磁路,如果线圈匝数多,很容易就磁饱和。因此用EE或EI型磁芯加气隙是解决办法。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开关电源E型变压器,电流待机到0.16A了,调整间隙电流只能到0.1A,加上负载电阻(输出0.5A)电流由原来的0.8A降低到了0.4A,看来间隙很有效果,但是功率还是很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开关电源E型变压器,电流待机到0.16A了,调整间隙电流只能到0.1A,加上负载电阻(输出0.5A)电流由原来的0.8A降低到了0.4A,看来间隙很有效果,但是功率还是很低啊。
你已经离成功又近了一大步了。开关变压器的数据,根据功率、输入输出电压等有专门的设计公式,得根据已有条件结合磁芯参数计算气隙、匝数、电感等数据,再根据计算结果进行调整,是一项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复杂的工作。
祝LZ好运,早日完成此项工作!

网友A:
上图是很经典的UCC3842。最常用来做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反激式的开关电源最难搞的就是变压器,注意同相端和输出续流二极管,电感。除续流还有滤波的作用。

楼上说不需要,是可以省掉,但是不是没必要。只是可以不用而已。当然用了更好。

另,这电路在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书中有介绍,建议可以买本看看

还是那句话,变压器的设计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很经典的UCC3842。最常用来做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反激式的开关电源最难搞的就是变压器,注意同相端和输出续流二极管,电感 ...

老大:你提供的这个电路可是典型的正激式开关电源,正激是必须要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的。呵呵呵~~~~~~

网友:
这是反激,你在仔细查查。两个线圈是并联为了增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