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9-09-04):
朋友那里有一个很老的充电器.他说好像坏了.又好像没坏.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刚好我只有一个充电器..心想如果是好的.拿来用也行.于是.带回家测试..
接上电源.红灯亮了...表示通电正常..
插上3S电池.绿灯亮了表示识别了电池..心想.呵呵..这下好了.能用...

过了半小时.我测试电压...一看.晕了.电压没升..还是11.2V..说明没有充电..
折掉外壳.看来看去...没发现啥问题...没办法了...我又不懂修理.只要上坛子里问问高手.

最有可能是什么原件坏了呢...请各位懂的高手指教...如果更换元件能修好我还是修一下..必竟元件还是便宜...多谢各位了..帮小弟看看.附图:

楼主:
请高手说说.最有可能坏的地方是哪里.或者告诉我如何测试.

楼主:
没人帮我吗?

网友A:
14脚的芯片烧了

网友B:
先检查两个蓝色的电阻是不是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脚的芯片烧了

怎么检测啊..这是什么IC.可以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两个蓝色的电阻是不是断路了。

测过了.二个电阻是好的.没坏

楼主:
有人帮帮我吗?

楼主:
来人啊..帮帮我啊.

楼主:
天天顶...天天看

楼主:
坚持每天顶一次

网友:
首先,楼主的朋友玩模型都到2009年了,还用这么初级的充电器,有点过了。该换了!

这个充电器的原始版本是E-SKY 的,先检查一下14脚的IC有没有坏,型号LM324,这个用来判断电池接入与平衡取样用的,然后检查电源芯片34063是否还能工作,这个极易损坏,因为很便宜几毛钱,又偏偏是这个版的灵魂,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调整管的,型号不记得了,都几年了,也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