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船

楼主(2009-09-04):
新的26CC游艇

调整大小

未下水呢!

未下水呢!

调整大小

为了新船做的救援艇

为了新船做的救援艇

网友:
对你的救援船感兴趣 报报 配置吧!

网友:
建議LZ

直接在船尾近水平線下把电机裝上,等停航後直接控回來
以这遊艇的尺寸一定放得下

借cheuk兄的图片给LZ參考一下(注意尾部的小老鼠尾螺船浆)

借cheuk兄的图片给LZ參考一下(注意尾部的小老鼠尾螺船浆)

楼主:
新买的XXD2217,CT30A车用双向电调,GWS8040三叶桨
也不知道配的怎么样,自己瞎弄的,
其余的是原来的,
还有就是1.5的铝合金板。
还不知道用什么当浮筒,买了一米长的排水管截开用,后来看到游泳用的浮板挺好,但是上层建筑得打减轻孔了,有点沉,
感谢楼上的建议,我也考虑在外面加电动机回航,但是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不知合适不,大家给看看。
输出轴得重新作,加上单向轴承,用带减速机的电机。

画的不好,大家原谅

画的不好,大家原谅

网友:
GOOD!!

有離合器當然用你的设计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