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的横轴螺丝很麻烦啊

楼主(2009-09-04):
上螺丝胶又怕断在里面很难搞,不上的话 飞2-3个
电池
又松掉了。。要拆开大桨,重新上紧。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当然这比YT的换横轴好,反正觉得麻烦啊

网友A:
还是用膠吧,試用一小点

网友B:
一点点胶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横轴已经断了几次螺丝在里面了!我已变成横轴杀手了!!

网友D:
哈哈,正想发帖问问,就看到这个帖子。我上了一点点胶,2块电池下来,第3块切3D声音马上变了,下来一看,大桨夹又松了,看来不是一点点可以搞定的 至少要用一点胶希望不要用到一些胶。。。。。。。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郁闷啊。。。

网友E:
第一次上一点儿胶拧紧,过10分钟拧松然后再重新拧紧。
螺丝断在横轴里面就只能怪自己的R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