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FPV 航拍-------------贴水面飞行 刺激

楼主(2009-09-04):
用亚拓500ESP+国产1.2G 800MW
图传
+
独眼龙OSD
拍摄 因为图传不是太稳定,所以不敢飞远。

网友A:
呵呵 你是不是共用电?

楼主:
回RJD,不是共用电,OSD 和视频设备都是3S电池单独供电。

网友B:
果然够胆色

网友C:
飞的相当不错~ 是看屏幕飞行还是视频眼镜,练习了多久~
·

楼主:
答LS的,是看屏幕飞的。

网友D:
装平衡仪了吗?

网友E:
耗电好厉害,4分钟就去了1300MAH的电量

楼主:
没装平衡仪,回8楼的,500级的电直就是这个功耗。。呵呵

网友F:
太够胆拉 佩服

网友G:
水面飞行是最困难的,非常难分辨高度,飞的好!

网友H:
没有姿态显示,不好飞啊,不知道你最后降落是目视还是看屏幕的

网友I:
楼主给JJ和装备一个特写吧?

网友J:
不太可能是看屏幕飞的,楼主最后降落的时候是倒着飞的,直机怎么可能看屏幕倒飞?!

网友K:
楼上挑剔了...
飞机最后降落 当然是直接看飞机咯...
都到自己跟前了还看屏幕?
退着飞正常

网友J:
要是这样,看来直接不要平衡仪也能飞?

楼主:
回LS的,最后降落肯定是看着飞机飞啦,只有不到10平方M的地方。我还没有那么强的技术可以做到看屏幕降落呢。

网友L:
 直机上OSD,好帅~~~

网友M:
上下抖动?如果没有专门的云台的话,建议把摄影头安装在靠近重心的位置。

楼主:
没办法,摄像头只是随便粘上而已。呵呵 我觉得直升机FPV还是不太合适。还是搞固定翼吧

网友N:
好棒!真敢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