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的优与缺

楼主(2009-09-05):
谁能简单的说说行星减速的优点与缺点啊?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用?什么模型该用?什么模型不该用?

网友:
内转子无刷会用,因为其KV值高且扭力小,但内转子效率高过外传。

网友:
优点:减速比大,扭矩大,传动效率高
缺点:结构复杂,需要内圈齿轮,体积大

网友A(2009-11-26):
内转的效率比外转高?楼上搞错了吧!外转的效率要好的多!你试试拿两个电机空载,内转的发热量明显比外转的高!因为轴承的摩擦力是恒定的,对于扭力小的内转来说,克服这个力要消耗更多的电能!

网友:
从机械上讲变速比大,大变速比时体积增加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转的效率比外转高?楼上搞错了吧!外转的效率要好的多!你试试拿两个电机空载,内转的发热量明显比外转的高!因为轴承的摩擦力是恒定的,对于扭力小的内转来说,克服这个力要消耗更多的电能!

内转热是因为发热的线圈在外面,和效率无关,轴承的磨擦力,对电机的扭力来说可以忽略不记了。

网友:
主要用在超高KV的电机里

网友:
必须用到就用,没必要就不用呗,电机本身能达到要求的,用它来干嘛?!!

网友:
優點   效率高;目前德製大型內轉電機運用行星減速組飛大型TOC汽油機改電動機的效率比大型外轉直驅效率高
缺點   成本高;材料及加工精度要求不低

网友:
效率高很多,贵

网友:
在很大范围内提高电机转速的直接结果就是功率重量比加大了,电机变得凶猛很多。即使算上减速器重量,还是胜过外转直驱。
另外内转散热不容易做好。

网友B:
据说相同尺寸的无刷,转速越高功率越大(请参考400W的直升机用2218,和150W的固定翼用2216),因此需要减速。

过去用有刷,用行星减速器后,电机和螺旋桨都是正转,不用找反桨,现在用无刷就不考虑这个了。

优点:传递功率大,里面齿轮多,运行时啮合的齿数多,能承受更大的力。并且结构是轴对称的,工作时没有偏心力施加在外壳上,所以能传递大功率。新一代的客机发动机的风扇就是用行星减速器驱动,直径大概半米,传递约2万马力

缺点:有些贵。而且不能用换电机齿轮的方法调减速比。其实也算不上缺点

网友(2010-01-24):
不如皮带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相同尺寸的无刷,转速越高功率越大(请参考400W的直升机用2218,和150W的固定翼用2216),因此需要减速。

过去用有刷,用行星减速器后,电机和螺旋桨都是正转,不用找反桨,现在用无刷就不考虑这个了。

优 ...

普惠最新型发动机就采用了这项技术。有点是增加发动机工作效率。
电机的减速齿轮,效率也会增加。

网友:
优点:效率高,可小体积实现大传动比
缺点:复杂,维护成本高
还有就是不自锁,不算优点也不算缺点,看使用环境
楼下的继续补充

网友:
多极内转子..比外转效率高多.
而且.外转子电机..转子平衡不好做...

网友:
普惠发动机的减速齿轮,真发动机的装备哦